飞EPP飘飘机的朋友有没有把7060或8060等的桨剪成5030长 ...
飞EPP飘飘机的朋友有没有把7060或8060等的桨剪成5030长的用在飘飘机上呢?

楼主(2009-11-09):
飞EPP飘飘机的朋友有没有把7060或8060等的桨剪成5030长的用在飘飘机上呢?

网友A:
剪过 而且现在还在用

网友B:
9050剪5.5X5 装飞翼上配XXD2208力量爆好

网友C:
大哥螺距60的桨是不能剪成30的

网友:
只说剪短,例如7060剪成5060的
各位有什么高见可以剪的更好吗,剪后是否会存在二边重量不一样等情况吗?

网友C:
拿个卡尺量这不就准了。

网友D:
我正好缺浆,9050好几个,剪一个试试了

网友:
把7060剪成5030一样长度,推力是增加了,不知道飞飘飘是否反扭会加大了不好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