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能否并联?

楼主(2009-11-09):
原模型船是双电机,开关控制,现想改为模拟控制。
用2个有刷电调通过Y线并联后接入遥控的油门通道,想同时控制2个电机的转速。
问:这样接有问题吗?2个电调均有BEC输出,会不会造成干扰,或者烧坏电调?
如果是无刷呢? 能不能这样接?
注:2个电调采用同一电池供电?
请高手赐教!

网友:
不懂,等高手解答

网友:
电调输入并联 用Y线 不管是有刷还是无刷都是没有问题的

有刷 电调 输出并联也可以!不过要看实际情况
无刷电调 输出并联基本是不可以

电调并联 用Y线 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 怎么能让两个电机电调的工作性能达到完全一致!!

如果不一致 那么在两个电调同时工作在 机身两侧的时候 那么拉力就会不同 那么很容易造成 机身向一个方向转 弯!!并且很难调整!! 甚至会出现 小油门 向左偏 大油门的时候又向右偏……

所以应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
可以

我F22双涵道并联,实在但心剪断一条BEC红线即可...

网友A:
要记得剪掉自己接的延长线呵呵,

不能去剪掉原装的什么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模型船是双电机,开关控制,现想改为模拟控制。
用2个有刷电调通过Y线并联后接入遥控的油门通道,想同时控制2个电机的转速。
问:这样接有问题吗?2个电调均有BEC输出,会不会造成干扰,或者烧坏电调?
如果是无 ...

可以并联,但是把其中一个电调电源断掉,比如把其中一个电调插头上的红线剪断。
如果是有刷动力,只要电调输出足够大,可以在电调输出端并联两个电机,如果是无刷动力系统,则必须两个电调。
解决两个电机转速不同的问题,其实很简单,用油门混控另外一个通道就可以了,然后通过转速表调整混控量,这样可以让两个电机转速基本一致,我在飞机上是这么弄的,不过不知道你们船上怎么测转速。
如果是两个电调,最好用两块电池供电,这样电池负荷小得多。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解答!

继续问“我爱丰田绿”:油门混控?你的意思是将一个电调接油门通道,另一个电调接混控通道。通过混控,达到控制2个通道的功能?
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去剪掉原装的什么线

谢谢提醒!差点去剪原装线。

网友:
LZ说的是碳刷电机、电调。无刷的可以断掉一跟电调供电线,只控制转速。碳刷的不行。永远不可能同步。解决方法是再加个船舵,抵消掉转速差产生的扭力!

网友:
其中一个挑出来

不能保证二机转速一样

楼主:
按照高人指点,去掉了一个电调的UBEC,用Y线并联后接入油门通道,可同时控制2个电机的转速。
新到的有刷电调本身带2路输出,所以直接接电机了,至于转速是否同速,还没有测试。不过不要紧,用舵来调整方向。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有刷电调直接一个就可以带二个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