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发动机爆缸的原因

楼主(2009-11-09):
油直新手,新OS50H发动机,TOP30%的油。低速磨车时主油直2圈多一点,后匣温度50~60度,3箱。高速磨车是油针1.5~2圈,后匣温度70~80度。
正航线时忽然熄火炸鸡,拆开的图片如下,请大大们给诊断诊断。谢谢。

楼主:
请大大们看看活塞、缸盖的颜色,是高温的样子么?这箱油中间我还下来摸后匣的温度呢,不会超过80度,再升空2分钟就这样了。

网友:
这发动机从各个地方来看应该是新的发动机。

明显质量问题。感觉活塞那么薄。。呵呵哎这世道啊东西越做越垃圾了。越来问题越多了为什么什么东西都在大家认可了以后都会偷工减料呢哎。

网友A:
哇````着是传说中的OS吗`````

网友:
活塞也太薄了吧

网友:
不是高温

网友B:
LZ你的是什么飞机??怎么风扇是这样装的??你飞时油针是多少??

网友C:
出事时的电热塞呢?是F型的吗?没有上垫圈?

网友:
你没开熄火降落曲线

网友:
看你还玩油直不?看你还买OS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的是什么飞机??怎么风扇是这样装的??你飞时油针是多少??

飞机X50,风扇就这样啊。我油针1.5~2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事时的电热塞呢?是F型的吗?没有上垫圈?

OS8#,当然有垫圈了

网友:
看上起像是质量问题!看缸筒不像是高温啊!找商家协调一下!公布出来!大家声讨他!

网友:
1.看那缸套的色泽,很光亮,似乎经过高温灼烧过。
2.观活塞壁的外观,似乎正常。
3.该活塞的通透处的周围凹陷了一片。
猜测:.有可能是活塞不堪重负停机,提前下岗了。

1.假定活塞的质量是OK的,那么只有发动机在负载很大的情况下,由于活塞的力量无法抗拒外在的阻力,才会停机,可活塞并不会穿。
2. 该引擎的活塞已击穿,
3.活塞由于在反复做功的过程中阻力较大,如果活塞的质量不过关的话,那么在燃料爆燃产生的巨大压力之下,崩溃是必然的。
结论:.综上所述,该引擎的活塞很可能是次品。

楼主你的运气太好了,千分之一的概率都被你碰到了!

网友:
OS50H发动机不行!这么多人都死在这个发动机上面怎么还不觉悟啊!

网友:
我就想问问lz所谓的后匣温度是哪的温度?如果指的是缸底,那不暴才叫见鬼了,飞3d缸底温度都不能超过50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哇````着是传说中的OS吗`````
呵呵!!!好啊!好啊!!洋货就是会玩啊!!!倭人耳光再次打在HJ的脸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好啊!好啊!!洋货就是会玩啊!!!倭人耳光再次打在HJ的脸上啊!

LS的话有点过了 ,敢问谁家里没一件两件日本东西?这里讨论技巧,不谈国事

网友:
和一个朋友OS91SZ用TP的油一模一样

网友:
估计LZ没有仔细看说明书

网友:
连杆小头顶活塞还是活塞被压穿?连杆顶活塞的话,是润滑或者曲轴的问题的

楼主:
我是曲轴箱里面塞满布限制曲轴转动上的风扇的,根本没用顶杆

网友:
看活塞颜色应该是过热了
估计是楼主的油有问题,有些油过热也就是分分钟的事情,如果换COSMO,肯定不会这样了
建议楼主把火头贴上来看看

网友:
LZ已经因高温挂过一个OS50了,这次磨合非常用心,飞两分钟都要摸摸温度!我的发动机比LZ的温度还要高许多,不也一直没事!还有出事当天气温很低,只有12度!!
  我总觉得LZ人品太差,以至于不幸买到了倭寇的次品!
  看样子倭寇的东西也不是传说中的那么好!唉!!
  国货呢??我要买国货!!!!

楼主:
唉。。。。。。。。。。
不说了,该换还得换,该买还得买,该飞还得飞
这个帖子封了吧

网友:
大家可能没注意,OS50发动机的设计是很racing的,和当初的32发动机是两回事。
racing的东西,出点问题是很正常的。虽然说50机很小,算不上专业,但是在30级尺寸的飞机,用50发动机已经可以算是pro级别的了。

活塞顶薄是为了减轻活塞质量,50发动机的原始尺寸是40级的。在比40级重不了多少的情况下,排量和马力提高这么多,很多地方都已经抠得不能再抠了。这样才能用如此小的体积和重量,压榨出如此大的马力。新的OS55问题肯定比50还要多。但并不是说这就不是一台好发动机了。同样OS61, 560克的重量,才2.2hp的马力, 再看看OS55,408克,马力却是2.1hp。 不容易出问题才怪。 而OS50虽然没有55那么极端,但也好不到哪里去。  都是overpower的东西。

平心而论,OS50hyper是台好发动机,  如果要结实的,还不如用32/37,如果嫌动力不够,就想办法装台61上去,肯定很耐用。

网友:
很明显质量问题,小鬼子的东西质量不过关。

网友:
这发动机无语了!

网友:
看看。。。呵。。。。。楼主你这个发动机典型就是磨坏地。

网友E:
老细:你只机头系严重严重的贫油呀!

网友:
楼主,换油吧,cp30%的就成,top真的很差的

网友:
说明____日本人____造的发动机猛呗,很有劲啊!里面没洞洞的地方都能给搞出洞洞来啊!

网友(2010-06-02):
说风凉话的人真恶心,同情楼主!

网友:
看样子温度有点高了,但是不至于高了那么多让传说中的XX发动机报废吧,还好本人只用得起国产的,还没搞出那么有型的东西出来 慰问LZ。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细:你只机头系严重严重的贫油呀!

老细:你只机头系严重严重的贫油呀!*2

网友:
严重高温!发动机调整到最暴力的时候要回几格油的! 还有你装了副油箱没有?如果没副油箱你大油箱内燃油油位越低越贫油!估计你火头也烧了吧?

网友:
同情楼主,从图上看活塞内凹,显然是燃烧室压力过大,上个曲轴图看看,像是贫油曲轴卡死而爆缸的哦!30%太爆力了!同样的厚度活塞中间受压能力可定差与周边,爆出这么个小孔也正常啊!当然也有可能是多次高压活塞承受不住而顶爆的也有可能啊!发动机在工作时震动大吗?

网友:
活塞薄,可能是为是更轻.

网友:
同情楼主,TOP的油的确很垃圾,看活塞和缸套应该是高温所致,TOP的油怎么调都是热,以前我一直用CP的油,真的没让我操心过!

网友F:
LZ的JJ是X50?TT的X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