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几个关于功率、KV、扭力和齿轮的搭配问题

楼主(2009-11-09):
最近想到下面几个问题,希望跟大家探讨清楚:

1、3680KV电机采用14T齿轮,与4300KV电机采用12T齿轮,所获得的3D暴力程度,有什么区别吗?

此时的3D暴力程度是否就取决于额定功率了?因为单从转速上看,3680KV*14T=4300KV*12T,没有区别了,但扭力是否会有区别,即掉转?这扭力是由(功率)/(转速)决定的吗?

2、如果3680KV电机与4300KV电机都是450W额定功率,那么前者用14T、后者用12T,都最大油门,飞起来的暴力程度是否还会有差别?

3、如果两个电机都是450W额定功率,但一个是额定3680KV,一个是额定4300KV,那么:当油门开到最大时,哪个电机的扭力更高、更不易掉转?

网友:
不错 我也想知道!!!

网友:
顶起来,这个XX很多人都想知道。

网友:
nnD  东 西 都不能一起显示出来、。

网友:
纸上谈兵。以车模的经验。
基本上是KV越高,转速越高,额定功率越大。

想想:KV高的,绕组匝数少,承受电流大。靠大电流达到同样的定子磁通量。
这时转子转速快,最大输出力矩上是差不多的,当然功率大。

飞起来,当然是功率大的暴力了。如果主桨转速相同,则扭力储备大。如果主桨转速稍高且系统受得了(电机电调),则感觉更明显了就。

网友:
对了,事实上同样的理论主桨转速,实际用起来应该是功率大的转速更高些。我觉得这样应该已经足够暴力了。换大一齿主动齿轮,我总是怕东西受不了。

网友:
首先,这个和工作的负载有关,大约一半转速的时候是最大功率点(算是铜损铁损以后应该在一半以上。)
在转速大于一半转速时,高KV的那个极限功率更大,但是效率也越低(靠大电流带来的,同时也产生了更多的热量)

如果负载太大,转速跌到一半以下的时候(比方说17T搭配4300KV),用来发热的功率比输出的更多,反倒使输出功率减小了(比如闷住的时候,全发热了,一点没做工),所以负载不能过重。

建议搞个转速表(60多块),看看实际工作的情况来调整减速比。 83%左右转速的时候可以得到最大效率(当然,调整减速比以后扭矩会变化,螺距曲线也要相应配合),可以获得最长的飞行时间(此时功率为,最大功率的一半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