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市面上的电机扭力大小?

楼主(2009-11-09):
看了很多贴子,衡量是否容易掉转的指标,似乎就是扭力;但没人提到过扭力是由什么指标决定的。扭力是与
电机
额定功率/额定KV值成正比的吗?
假设有两个电机,都在同样的
电池
、T数齿轮下工作:
A电机额定功率400W,额定KV 3600,
B电机额定功率450W,额定KV 4300,
那么,油门推到最大时,哪个电机更容易掉转?哪个扭力更大?为什么?

网友A:
丘比特改无刷时候问过沈,说不一定,要实测
同问

网友B:
同样功率的电机,一般长型比胖型扭力大,不过也不一定,要看内部结构和效率,一般要实测才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