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负螺距

楼主(2009-11-09):
问下 为甚麽 直升机 一般模式 油门 最低时有—2 度 的 螺距 ?

网友A:
你自己可以调的

网友B:
普通模式-2度螺距是为了降落时,避免旋翼下方的不平衡气流干扰,导致降落不平衡而使用。效果就是洗气流,确保机体的平稳降落。适用于新手。

网友C:
一般模式油门最低时有-2 度,是为了有风的时候下降快一点,
其实像shadowsnow上将说的,你可以自己感觉怎么顺手怎么调的,
比如我一直是用0度的

网友D:
还不是可以用-3度
你还不是可以用负3度。呵呵!

网友E:
我用-5,降落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