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改台橡皮筋动力的塞斯纳(更新飞行视频)

楼主(2009-11-09):
今日阳光明媚,正好陪LP去江滩晒太阳,顺便把飞机带去试飞了下!
飞行中发现几个问题,机翼用1毫米碳杆加强不够,转向时机翼弯折幅度过大,需要再加强。副翼右转向有点不灵敏,头略轻,其它都正常,速度也还好没有想象的快,可以接受!今天略有点风,抗风性还不错!

搞了2台海燕2号橡皮筋动力飞机!琢磨着改成遥控的!

上电子称一看发现空飞机竟然有41.5克,这个重量着实吓了我一跳!后来发现厂家为了保证机身强度(主要是不受橡皮筋巨大的拉扯力的破坏)使用超高密度的泡沫塑料!

没办法只好对机身进行镂空减重了!我挖,我挖!

最终也只能把飞机+电配的重量控制在79克,郁闷的不得了,这个重量飞起来够呛啊,如果能飞速度也是很快的,只有等试飞的时候才知道了!

机翼的制作
加碳杆

开副翼

水平尾翼的制作

副翼及水平舵机的安装

水平舵机连杆制作

电机安装

完成后

跟大点的塞斯纳比比

电子设备的重量没有办法减了,2克多的4通接收用在小的梅109上面了,手头上只有这种普通微机4通接收,只好将就着改了用!好盈6A电调跟换了接线,3.7克舵机也换了线,反正能减几克是几克了!

周末去试飞咯,上帝保佑快80克的飞机能飞吧!

网友:
预祝成功

网友:
俺也有两个这样的机机,不过是下单翼的,是有点重,不太好飞 ,现在都不流行玩橡筋的了吗 ,等哪天俺也不玩橡筋的了也给它来个开膛剖肚

网友A:
用的是6g左右的无刷电机阿,建议不要换线;换上0.6mmPVC线会导致推高油门电机停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6g左右的无刷电机阿,建议不要换线;换上0.6mmPVC线会导致推高油门电机停顿!

嗯,谢谢!
这个装好了推油门试了下,不过没有长时间推高油门,明天回去后试试看吧,不行就把线换回来!

楼主:
更新飞行视频!

网友:
"机翼用1毫米碳杆加强不够,转向时机翼弯折幅度过大,需要再加强"??

呵呵! 飞的还可以.
问题中:不是加强不够, 而是翼载荷大了.
小JJ对重量是很敏感的~,解决问题 不应该再去增重,而应是:从机体到配置 争取再减些重量,你的小塞就会好飞得多

楼主:
 呵呵,这个重量我实在没有办法减了,电子设备能换的就是接收了,但换了也只能再减2克左右,飞机机身也没有办法减重了,减几克重量对于起飞重量78克的飞机意义估计也不大了!

所以只有再加强机翼了!翼载荷大就大吧,最多飞的再快点了!
刚才已经在机翼下方又加强了一根1MM碳纤杆,机翼强度高多了,副翼右转向不灵的问题也发现时右副翼舵面粘合间隙过小,已经解决了,另外怕效果不好又把电机做了右拉和下拉角!

回来才发现4X4的浆有折的痕迹了,只有等着再买4X4的浆才能再飞了!

网友B:
楼主谈谈舵机和电机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谈谈舵机和电机的配置?

电机型号是翱翔的1306,舵机是牌子不知名3.7克舵机,更换了了原来的线及插头!

网友C:
俺也准备改一个来玩玩,赶哈时髦 请教一下,转向是通过控制副翼好呢还是控制方向舵更好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也准备改一个来玩玩,赶哈时髦 请教一下,转向是通过控制副翼好呢还是控制方向舵更好些呢?

这个按道理说各有用途不好说那种好,感觉是有副翼飞起来姿态好控制点!
这种很小的飞机方向舵也有可能比副翼好飞,没有试过还不太清楚,有时间再改一架带方向舵的!
我改进了一下飞机,机身又挖了N个减重孔,更换了飞梦4通道微型接收机,AX-1304N的无刷电机和GWS 3X3的浆,重量又减至65克,今天下午试飞了哈,发现好飞多了,出手2/3油门就可以爬升,上天后稳的不得了。可惜摄像机拿去时候才发现没有充电,没有留下视频可惜了:)

网友:
面目全非改

网友C:
请问一下,你的电机有多大的拉力?我也正在改这样的机机,估计改完后在50克左右,手里没有那么小的无刷,想用7MM的减速组配5030桨,这个搭配据店主说有30多克的拉力,不知道能不能飞起来?

网友:
7mm 估计很难飞吧

网友D:
国外买7mm马达标称推力是30g,最大飞行重量是60g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国外买7mm马达标称推力是30g,最大飞行重量是60g

不知你看过店主做的推力测试没有能达到38克的拉力,等改完后试一下,希望别像称铊就好了, 要是不行的话,再想办法,或者弄个用3。7V电的小无刷再试试,借楼主一句话“上帝保佑”能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你的电机有多大的拉力?我也正在改这样的机机,估计改完后在50克左右,手里没有那么小的无刷,想用7MM的减速组配5030桨,这个搭配据店主说有30多克的拉力,不知道能不能飞起来?

这个是网上找的官方参数:
AX-1304N KV:2100 GWS5030 7.6V 2.2A 95g(PULL) 10150RPM
AX-1306N KV:2200 GWS5030 7.6V 2.6A 118g(PULL) 10150RPM
正常应该是拉力是90克之118克,不过这是5X3的浆下的拉力,我用的GWS 3x3的浆,测试拉力足够,而且3X3的浆比5x3及最开始4x4的要轻,电机响应也来的快,效率更高!
翼展小了点,用5x3及4x4的浆感觉反力矩有点大!
7MM的减速组用过,不过不是这上面,如果用的话,我觉得你需要尽量在50克的基础上看看还能再减重不,反正这种飞机轻了好飞!

网友:
飞行梦用的是固定电源,用电池推力会下降的,有刷电机也会老化的说

网友E:
"反正这种飞机轻了好飞!"
Good

以前 也曾改过此种机 用的7mm空心杯+电磁舵 起飞重量38g ,是可谓:"小得得意 飞得惬意 悠得如飘 怡情适意"~~ 呵呵!
不过如今 还是赞同LZ 的方案: 采用无刷~~(必竞是代表着先进和发展潮流).

补张飞行照图:

网友:
我顶  去年我就有这个想法了。。。

网友:
晕~儿时的玩具飞机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反正这种飞机轻了好飞!"
Good

以前 也曾改过此种机 用的7mm空心杯+电磁舵 起飞重量38g ,是可谓:"小得得意 飞得惬意 悠得如飘 怡情适意"~~ 呵呵!
不过如今 还是赞同LZ 的方案: 采用无刷~~(必竞是代表 ... [/quote
楼上的兄弟,发个改装图学习哈,这个机机能改到38克起飞重量必有过人之处。 希望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网友F(2009-12-23):
请问“我的飞行梦的”   4通道微型接收机效果如何?

稳定吗?。。。距离远  有无跳舵现象。。。。您用的什么控?

天6A兼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我的飞行梦的”   4通道微型接收机效果如何?

稳定吗?。。。距离远  有无跳舵现象。。。。您用的什么控?

天6A兼容吗?

接收机是徐州飞梦的4通接收,不是“我的飞行梦”的4通,天线截断后感觉没有问题,距离肯定比天线截短前要短,但是飞机小,也飞不了多远,影响不大,抖舵到没有发现!
我的飞行梦的4通接收机我也有,还不错,很轻,距离差不多,截短天线后肯定有影响,但是我只用来飞小飞机,不需要飞太远,远了我也看不见了!
我的遥控器JR 9X2, 徐州飞梦4通和我的飞行梦的4通都可以兼容天6A!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帝保佑快80克的飞机能飞吧! ...

俺的搞的比你重,一樣上天!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7104&page=6

网友H:
请问市面上有这一类飞机RTF套件可购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市面上有这一类飞机RTF套件可购买吗?

小的可以看看109和115楼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7104&page=6

京商也有款小的,好漂亮 http://www.kyosho.com/eng/products/rc/detail.html?product_id=1014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