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鼎盛25V的兄弟来看看.

楼主(2009-11-09):
今天没事简单测了一下拖板的纵向平行度,主轴锁紧,横向锁紧,百分表装主轴上,从最左摇动最右相差16丝.你们的也都这样吗?

网友A:
  没调好把,,,不至于差到这个地步把,,

楼主:
十字拖板平行怎么调啊!燕尾下垫铜皮?

楼主:
那位高手来帮帮忙

网友B:
最好的方法是打电话给厂家。

网友C:
我哪个2丝,调塞铁

网友D:
估计你塞铁太松了吧,不对请指正。

楼主:
刚才又测了一下,彻底晕菜 从左限位倒中点只有两丝跳动,但从中间到右限位就差不多十三四丝了.塞铁调了.没多大用.这下子完蛋了.

网友C:
把台面上的东西都拿掉,捣鬼塞铁擦干净,重新调整,如果整个越来越大,那可能磨时装偏了,你这种情况应当是调整问题

网友E:
塞铁翻个头用哈!!!
仅供参考

楼主:
又搞三小时,按老FANG的说的做了,要稍好点,摇着有些吃力.但靠近右侧限位150MM开始数值仍然变小,也就是说低了.
从左向右的过程是:左侧高__经过20MM左右低4丝,稳定2丝左右上跳,过中点下降,_至右侧标尺200MM左右到右侧终点下降十丝.
如果塞铁不紧,当拖板全伸向左侧时应该拖板右侧高才对,这个是低了.会不会拖板没磨平呢 还是变型了?
一会去拍视频,让大伙给出个主意,调整不行就得拆下上磨床了.

楼主:
视频不会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