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GP750 的请进

楼主(2009-11-09):
YT500上GP750+620锁尾,控JR9X2,延迟设置50%左右,普通模式感度75%..悬停满稳,就是一飞航线尾巴就向又边温飘个不停,请问怎么回事呢?

网友:
需要延迟吗?

网友A:
借lz宝地咨询gp750在pro套装上面设置行程的问题,按照说明设置,还是向尾管撞墙

网友:
只在250 上 用GP750,帮不了楼主

网友:
250上的GP750如何设置感度的?

网友:
第一次听说用620尾舵要延迟的~~~~

只在很早以前用模拟舵机或者用反应0.1秒以上的舵机才开点点延迟

楼主:
哦,就是说GP750上延迟设置为0 看看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lz宝地咨询gp750在pro套装上面设置行程的问题,按照说明设置,还是向尾管撞墙

gp750的最小行程不是为0的,所以如果按照说明设置还是撞墙,将尾拉杆选择舵机臂靠中心更近一个的孔,然后再调GP750行程,这样应该就可以看到行程是可以调节的.

网友:
620不需要延迟,你的感度高了点,降低点看看!!!向尾波撞墙可以调试行程的时候向左移动一点点试试!!!!我现在750调试好了,可机器震动烦人,没以前那么安静了,最大油门时震的凶。

网友:
LZ

陀螺儀如果停懸不溫飄,航線就更不會飄了
有可能是設定到混控、飛行時手法問題、干擾等
建議您再檢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借lz宝地咨询gp750在pro套装上面设置行程的问题,按照说明设置,还是向尾管撞墙

請檢查一下舵臂的位置,如果行程無法設定
大部份是因為舵機行程量太小,陀螺儀會自動保護
避免燒毀舵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檢查一下舵臂的位置,如果行程無法設定
大部份是因為舵機行程量太小,陀螺儀會自動保護
避免燒毀舵機

搞定了,拎长了尾推杆,将中立点更靠近中心,有可能靠向偏尾桨了,这样调节行程后两边正好差不多,都不撞墙了。
但是发现gp750调节行程是真的不是按照设置的形成,而是简单的大小行程,感觉不爽

楼主:
GP750设置0延迟后不飘了,但出现了尾巴左右小小幅度的摆来摆去..金鱼尾?感度调到90也不行呀。。。

网友:
尾舵盘用米字盘最外一孔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