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调机问题

楼主(2009-11-10):
今天按照非耐的安装说明调试450  油门50  让舵机水平  可把油门推到最大 舵机只能向上移动一点点 幅度不大 不像图片中的那样 舵机的连杆我也调试过来 还是不行   以前老鸟调试的时候是油门最低3舵机水平  到底该是油门舵机50水平 还是油门最低呢??

网友A:
我的理解是,油门50  让舵机水平后装上舵机臂也是水平装上.连杆我没调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油门50  让舵机水平后装上舵机臂也是水平装上.连杆我没调过.
如果这样调下去的话 我调到螺距 油门最低 螺距-2  控的设置要到80%才能让螺距尺与副翼平行   新手调机问题多多  呵呵

网友B:
油门最低 3舵机水平 是新手练习悬停用的   油门50 3舵机水平 是高手练习3D用的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最低 3舵机水平 是新手练习悬停用的   油门50 3舵机水平 是高手练习3D用的
请问什么时候可以选择油门50 3舵机水平  听别人说最开始练习就选择油门50  方便以后过度到3D

楼主:
继续请教

网友:
一般都是油门50,螺距50,调节日字框,大桨摇臂,SF摇臂 三者均水平,舵机摇臂也水平,装入连杆即可

然后在根据自己的情况,分别调整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

网友:
呵呵   多多学习多多潜水

网友:
我也是新手,建议50油门水平,50一下保持0,一开始先不要有负螺距(顶多2-3°)。我上次就因为想让飞机下来,本意是想收小油门,实际却是负螺距加速俯冲下来,摔得蛮惨。

网友:
我漏了一条,三者水平之后,应保证此时螺距为零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