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做雕刻机,请高人师傅解答几个问题,谢谢先

楼主(2009-11-10):
中毒想自己做雕刻机,本人对机械部分可以做电器部分一窍不通,有几个问题请高人给解答下或者推荐下从哪入手,
1.为什么有的电机要加减速轮,什么情况需要加,电机和减速轮还有皮带怎么配合如何计算。
2.控制板上的细分是什么意思,怎样选择细分多少。
3.电机的转速和丝杠怎样配合,如何选择电机的大小和丝杠的螺距

因为太菜了请不要见笑,先谢谢师傅们的解答

网友:
帮顶,听听楼下的说

网友:
浅见:我一般安减速是为增加电机力量,
细分的意思原来一个脉冲电机动1.8度,如果4细分就是4个脉冲动1.8度
电机当然是大一点好,取决你做的机器多大,和驱动板输出,
螺距4毫米较合适,

网友:
1.为什么有的电机要加减速轮,什么情况需要加,电机和减速轮还有皮带怎么配合如何计算。
2.控制板上的细分是什么意思,怎样选择细分多少。
3.电机的转速和丝杠怎样配合,如何选择电机的大小和丝杠的螺距

1、之所以叫减速轮一定是为了减速了,为什么要减速呢,估计是找的洋垃圾,螺距不合适,要不就是做那么小的螺距的丝杠成本比较高,不过更主要要可能是像开车用一挡一样,同样的输出功率情况下扭矩就比高档位的大了。
2、步进电机一般是用1.8度的,如果不细分的情况下一个脉冲丝杠就转1.8度,对于大螺距的丝杠来说精度就不够了,关于怎样选择细分,我想是既要丝杠的精度高也要机器的精度高,细分才有意义,弄个螺丝杆弄出256细分精度也提高不了,还加大了系统的负担。现在能买到的diy的驱动板一般最高是8细分,安慰一下自己不管什么破丝杠就用8细分好了,不过用4细分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不过有的驱动板做的不好,某种细分模式下工作震动比较大,卖家一般都说了:我也知道这么多细分没用,可以他们买板子的都问我有没有细分,是几细分的,我只好做上
3、关于电机和丝杠的配合问题,估计搞专业设计的要知道电机转速和扭矩的关系,步进电机转速高扭矩小,所以用小螺距丝杠的想通过提高转速加快速度往往失望,但用太大螺距的丝杠往往阻力又会增加,一般以diy的经验而言用42的电机有点小了,一般用57的,为什么呢?57的体积合适,电流充1A多的到3的都有,安装尺寸一致,更换起来不用更改机械结构,86的电机太过臃肿,一般也没那必要,驱动的银子还要幅度增加,2A左右的电机配螺距4或5的速度扭矩都可以满足,想更快的可以用2.4A以上的电机,配螺距10 的丝杠,当然你的丝杠的精度要够,否则雕个东西被10元钱一米的螺丝杆比下去了

网友A:
林大夫是个好人。

网友:
悄悄的..........也上了节课!!!

网友:
林大夫是个好人。林大夫是个好人。

网友:
不是好人能当大夫吗?

网友:
林大夫是个好人,说到点子上去了!  :

鄙视某些灌水到中将级别的人物,虽成功作出了某些作品,并贴到论坛上,如果有人问到关键的地方,其回帖时往往遮遮掩掩,不肯说实话,或者装聋作哑当做没看见!既然你不想让别人分享,就不要贴出来嘛!

网友:
三八兄终于修成正果,荣升为版主!恭喜啊!

楼主:
顶林大夫,这个年代高人都闭门自己造了,出来为新人解答的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林大夫是个好人。

林大夫确实是个好人 看林大夫的帖子学到不少知识,也是一种享受,

楼主:
在其他论坛看到的帖子,明白这个就明白我请教的问题了,献给和我一样的新人。

电机参数、脉冲当量等的计算方法:
有些人可能自己想要DIY个雕刻机或者改某个落后系统的雕刻机系统,这样在电路连线以后就要设置机器的电极参数脉冲当量等,要么控制电极就会出现问题,下面将这些的简单算法发布出来,有这方面的行家可以多提意见,大家共同进步.
1、首先认识丝杠,导程5的丝杠就是每两个丝的间距是5;
2、步进电机是1.8度200步进,走一圈就是200×1.8=360度
3、驱动器是8细分就是把1.8在分成8次
4、所以经过驱动器的电机每一步进就是1.8度÷8=0.225度
5、所以每转一圈就是200×8=1600步进
6、导程5的丝杠每转一圈走5毫米,每一步进就是5÷1600=0.003125毫米,这就是电机参数。如果是导程3的参数就是0.001875,以次类推。
7、用1除以电机参数就是脉冲当量,例如:1÷0.003125=320,就是每走1毫米需要多少步进,就是脉冲当量。

这个跟你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有关系,如果驱动器的每转步数是2或4的倍数,建议用导程(丝杠用导程不用螺距)04的,也就是丝杠每转前进4mm,想追求大导程可以用10或20的。
如果你的驱动器细分支持的每转步数是5或6的倍数,就可以用导程05或06的。这其实就是个能不能除尽的问题,导程除以每转步数最好是整数,如果不是整数会产生累积误差。

网友:
讲的好就要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灌篮高手

网友C:
请教一下林大夫,如果用10元一米的6mm丝杆,精度能达到多少?:lovelines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林大夫,如果用10元一米的6mm丝杆,精度能达到多少?:loveliness:

不要说精度了,反正是消回差弄好了刻个假公章之类的还是没问题,估计在0.1没问题,主要是螺距小了速度就太慢了,

网友:
林大夫在那个论坛里也是受人尊敬的老大

网友E:
楼主面临的问题不小啊

越来越发现,
这水好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越来越发现,
这水好深啊

只有像我一样以贩养吸才能长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说精度了,反正是消回差弄好了刻个假公章之类的还是没问题,估计在0.1没问题,主要是螺距小了速度就太慢了,

您现在的滚珠丝杠的精度和速度是多少?有0。01吗?

网友:
zhongdule 中毒了

网友:
受教了,应该把这样有内容的帖子收集起来,结集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