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转慢,难道尾轴短了?

楼主(2009-11-10):
以前是将尾中联向外拉出一点.机米只锁在尾轴头上.昨天换了一个尾轴.试试锁在中间有卡位的地方.结果今天试飞.自己转太慢.五秒左右才能转一圈...然后想拉出来一点.结果螺丝胶上紧了..唉....搞不懂为什么尾轴就不能设计长点吗?.我听说很多人都是拉出来2MM左右.才能正常.难道是我没有调好.各位朋友有办法不向外移的时况下加快自转的速度吗?

网友A:
调控就可以加快了,好像是D/R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控就可以加快了,好像是D/R什么的

二边已经到头了.调啥都没用啊,

网友B:
很多因素影响,lz可以检查下面几个

陀螺仪感度是否过高
尾舵行程是否太小(配合D/R一起看)
EXP是否设了(个人认为可以不设),设了的话中点是平滑还是陡峭,陡峭才能灵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因素影响,lz可以检查下面几个

陀螺仪感度是否过高
尾舵行程是否太小(配合D/R一起看)
EXP是否设了(个人认为可以不设),设了的话中点是平滑还是陡峭,陡峭才能灵敏

谢谢..不过我认为.不管调什么.二边的行程已经定死了.我在转的时候.看到滑块已经到最边上了.可还是转得慢...应该跟调什么没有关系.

网友:
楼主是什么遥控器?什么陀螺仪?
如果是401 9XII
在遥控器菜单把舵机行程(这个是控制自旋转速)加大到110%(还可以继续加大)这样,自旋速度会明显加快,而真正的舵机行程角度是401控制的。

网友:
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检查一下。。
是450机子吗?
如果是450,检查皮带是否不行了,或皮带松了
处理方法:  更换皮带,或把尾管向后拉以拉紧皮带。

网友:
在天上根本用不到头,你调RUDD通道行程或DR调大,马上就快了

网友C:
昨天原地试机调尾巴,发现普通的不带配重的尾桨夹高速转动时,要很大的力量才能拉动,9527甚至在尾推接近机身最内侧的时候几乎拉不动了,换个带配重的尾桨夹可能好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昨天原地试机调尾巴,发现普通的不带配重的尾桨夹高转动时,要很大的力量才能拉动,9527甚至在尾推接近机身最内侧的时候几乎拉不动了,换个带配重的尾桨夹可能好一些

检查尾轴铜套!7字臂是否灵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查尾轴铜套!7字臂是否灵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查尾轴铜套!7字臂是否灵活!

都灵活,在不转的情况下都很灵活,转起来越到两边越吃力,应该主要是摇臂离心力的问题
以前有帖子讲过这个问题,所谓的Chinese weight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Pro和Sport的桨夹都加了Chinese we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