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个属于牵引飞机不 !!!

楼主(2009-11-10):
不知道这个属于牵引飞机不  !!!  如果不是 请删帖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490889&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
如果牵引线 没有分通道对控制面进行操纵那么就不算吧

网友:
不能算牵引飞机,只能归属风筝。鉴定完毕:loveliness:
鉴于LZ辛苦上图,不作删贴处理,以示鼓励

网友:
特技风筝类

网友:
不算牵引 算风筝~

网友A:
哇~~线操纵啊,哈哈

网友B:
LZ的勇气可嘉!赞一个

网友:
其实你这个确切的说属于盘鹰的变种...........

网友:
感问LZ盘鹰的奥秘在哪里

网友:
盘飞机风筝。是中 国特有的运动风筝。
可以在空中做出左盘,右盘,后翻,倒飞,俯冲,失速等动作。全依靠放飞者的控线能力。

网友:
不是牵引模型飞机!

引用 网友A:
哇~~线操纵啊,哈哈

happyskybaby 说得对,线始终与飞机连在一起的只能是线操纵类飞机,而牵引模型飞机是起飞时是用线来把飞机牵引上天,而后线要与模型飞机分离的,才能是牵引模型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的勇气可嘉!赞一个

网友(2010-02-27):
属于风筝,只是做成飞机的造型,和做成老鹰、沙燕等是一样的。
不属于线操纵类,线操纵模型的概念是以操纵者为圆心,操纵模型飞机进行圆周飞行。
不属于牵引类,牵引是通过牵引线放飞模型飞机,模型飞机脱钩后自由飞行。

网友:
这个算啥牵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