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接触直机,买了0905A不知道如何设置,特来求教

楼主(2009-11-10):
从论坛搜到个G3.50.0.65版本的模拟器,到了EMU设置这项,根本不会设置,想请教一下会的人来帮帮忙~

我买的也是E-SKY 0905A

就是到了这步以后就根本不会了

想问的就是到这,用0905A怎么设置这页面上的所有项

网友:
我用的情况是,什么都不要选,直接用默认参数启动模拟就行了

网友:
fms不用说,g3g4通道0,4,7,16

网友:
搜索 0905A 就有结果

有图有设置

网友:
下 载个中文的EMU

楼主:
去哪里找 哪位给个连接 实在不会设置了

网友:
如果你练MODEL1,就设置成0,4,16,8,其它不消动。如果是MODEL2,我就忘记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