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11-10):
那位老鸟能指教一下船的合模过程!!!
我的船是用广告字用的广告板制作的
各位可否详细给小弟介绍一下啊!!
先在此谢谢了!!!

网友:
找一下ar的貼吧!

网友:
现上个图。

楼主:
图片是用手机照的

网友:
一条黑鱼

网友:
你到底要问什么?没看明白

网友:
这个合模先把上下盖用包装胶带固定位置上520,完了里面用环氧或AB胶刷一遍,上玻布用电吹风把胶水吹匀,等第一遍干了试下强度,不够再重复一遍胶水玻布就OK了。

网友:
地区表述差异
整半天你是要合盖。把下盖的边修好,和上盖合在一起时缝隙尽量小,然后就是30说的方法了。

楼主:
合上盖得时候里面怎么刷胶啊???这个没想明白   呵呵

网友:
晕,先在上盖开孔呀。

楼主:
????能介绍一下详细的过程么??  谢谢了!!!

网友:
找根长点的棍子绑上小刷子,从设备仓口把手伸进去刷胶。。。
对LS的动手能力表示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