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菜问题!

楼主(2009-11-10):
接收机能接几个
陀螺仪
?也就是
遥控器
能控制几个陀螺仪?不是混控.

网友A:
接收机有几个通道就能接几个

网友B:
直升机有3个陀螺就足够了

楼主:
那为什么大家要用三轴陀螺仪?
在主桨舵机上连个非锁尾陀螺仪不就行了?

网友C:
这个问题 我也想知道,现在知道了但还是不明白。

网友D:
FUTABA固定翼模式能控制2个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