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山寨450试飞报告,飞起来啦!

楼主(2009-11-10):
先说说当时买的动机:便宜,金属,
拿到后,感觉旋翼头好紧,放了好久,好想飞。。只好动手啦,耗时一个月,炸机两次,
①改造了固定平衡杆的螺丝,用3mm外螺横轴截了一小段。。
②把所有紧的球头磨小
③截短连接大桨夹的球头扣,增大正螺距
④尾传动轮的位置,移到最下端,
⑤炸机后发现,尾轴不是通用的,比较短,通用的450尾轴不能用,把尾波换啦,换成E013的
(炸机因为是没有锁尾炸的!)
⑥尾管的固定问题比较难,没有卡位,只能拼命拧紧螺丝,把尾管打磨加螺丝胶
改了一个月飞两周,第二周运气比较好,误入树林竟然没炸,现在不飞啦,有了飞越的包铝箱的,
又改啦,装上了飞越的金属侧板!没有电机板,尾传动轮,。。改造暂停。。。

网友:
 哪儿买的,给个链接看看

楼主:
不推荐购买,去买个更好飞机吧,省事好飞

网友:
:loveliness: 谢谢
我有450...
只是考虑弄个便宜点来随便炸炸

网友:
你这样重心不偏后吗?意思是现在这机不飞了吗?

楼主:
嗯,没有发现有偏,已经停飞啦,现在换了飞越的金属侧板

网友A:
这机我朋友一下 被忽悠了拿了5台  ,只可以说 一分钱一分货  ,太大的虚位了

网友:
球头磨小怎么磨?砂纸磨了就不光滑了!

楼主:
把球头上到 3mm的内丝横轴上,夹到电钻上,那锉刀磨,注意用游标卡尺卡下,别磨过啦

网友:
那和山寨450 好像卖完了 我想买一架做静态模型都没有啦

那和山寨450 好像卖完了 我想买一架做静态模型都没有啦  谁买多的愿意出的给我短消息 谢谢

网友:
控和我的一样,哈

网友:
听说不换东西根本不能飞!~~~~~

网友:
我也买了一架,感觉和楼主一样,一个字"紧".

网友:
尾轴可以用通用的,我是手工挫掉了齿轮的两个边,这样就可以安装了.
尾管的固定我是转了个小洞,插根小铁丝进去,刚好卡住.

对山寨就用山寨的办法,不用换怎么多东西.

我的7炸7修,还是用了原来的配件飞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我朋友一下 被忽悠了拿了5台  ,只可以说 一分钱一分货  ,太大的虚位了

淘宝上找不到了,估计卖完了,这么多,出我一架怎样

楼主:
十八楼的模友好强啊!七炸七修!

网友B:
买5架,有4架是拆零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