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选择锁尾舵机的问题!

楼主(2009-11-10):
请问使用辉盛的mg90或者mg90s是否做锁尾
舵机
?效果怎么样?请用过的说一下感受,谢谢

网友A:
我用GY401配过辉盛9克,悬停没问题,但不要突然加大和减小油门,否则机身突转90度以上.也有可能是我没调好.

网友B:
GY401配过辉盛9克是数码的陀机吗?

网友C:
推荐试试ESky0508,如果是Ep200那样的小飞机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