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401和GP750谁更好些呢?

楼主(2009-11-10):
问问大家,是亚拓450 sport的原配陀螺好呢,还是GY401好些呢?
有必要将原配的换成401+9257吗?

网友:
都好,lz属于没事折腾的

网友A:
lZ没事可试一下。

网友B:
使用起来效果到底好不好这个还真的要LZ亲自试过才好啊

网友C:
适合自己的最好

网友D:
401+9257这个我试过好,原配的还没试过,你可以给我试试的。

网友E:
750好,再另外买个好舵机就行,推荐BLS 257

网友F:
2个我都有,都好

网友G:
控一类的东西我都选F的

网友H:
陀螺不是关键,要看尾舵机好不好。

网友I:
520好。。。
这俩都别选
401除了精度,程序上优势不大,只能悬停,翻,飞航线老要修方向舵(并非调试问题,程序造成的)
自旋停的位置不准。。。。。

网友J:
401还有这么多问题啊。
学习了。

网友K:
GP750好,我用的!

网友L:
对新手都一样,飞不出差别

网友M:
我是新手,就悬停和航线而已,陀螺仪是KDS800,尾舵机是262,我都感觉不错啊,尾巴锁得稳稳地,都不会飘啊!!

网友N:
2 个 我都在用,401 在 450 上飞 ,750 在 250 上飞 ,都很好,差异在尾舵机 ,若都用9257 ,750 要好些,不过,你只是飞悬停,航线的话,没太大差别的

网友O:
还是KD800好,便宜,俺是穷人,买不起401和750啊

网友P:
质量估计是401好,但是性能是750好,毕竟401老掉牙的东西了软件不行

网友Q:
401对的起价钱的。。精度摆在那儿了
虽然程序有点缺 陷,但还是稳得

网友R:
理论上是GP750~~~~支持亚拓!我的600NSP就是GP750!

网友S:
米多就401+9257
米少就KDS800+3688HB

网友T:
其实401在模友心中是根深蒂固的,说到陀螺仪就是401,事实,模型在发展,技术也在发展,新出来的750要比401好,再出来的520要比750好点,401在配机平衡上面没有优势,尾部经常会感觉重了那么一点点,对十字盘的平衡有影响,当然,机头用A123电池或者加重配重也能平衡,但飞机太重了做3D动作就感觉没那么顺滑了。

网友U:
.401+9254不管怎么调都会一点点温飘许自调正,还是GP750+DS620好,好调,尾巴锁的牢牢的

网友V:
一样吧,
520 和JR7更好

网友W:
用PG800爽飞的漂过

网友X:
真是各花入各眼,都不錯

网友Y(2009-12-10):
我现在是gy401,不过有点后悔应该买gy520的,200也可以用

网友Z:
520好还是750好?????? 买陀螺马虎不得啊

网友AA:
如果是DS520 个人认为 配合GP750效果不错
如果是401 配9257
LZ自己决定
两个陀螺各有各的优点 也有各自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