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想天开能不能用游戏练习呢

楼主(2009-11-10):
好像pc上有直升机的游戏吧,能不能用来辅助
模拟器
呢?那画面可是漂亮多了,逼真啊。

网友A:
注意是好主意,技术上和游戏设计上都可行,最后的问题就是商业上是否能足够赚钱,要比股市和地产赚钱才会有资本流进来。

网友B:
好!
关键是游戏杆接口和遥控器的转换问题
应该不难

楼主:
不过,一般玩飞机游戏的摇杆原理和RC的控也差不多吧,呵呵。仿佛看到了一点点希望哦。

网友C:
游戏里的直升机,你只要推向前就自动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