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能够用两个遥控器飞一架飞机吗?

楼主(2009-11-10):
我想再买一个控,以备修飞机一个控要留在那里。
问题:能否让两个
遥控器
都能控制一架飞机,2.4G的。
可是如果能够的话,岂不是很危险,别人的控也能控制自己的飞机了。比如,在飞场,两个人同时开机,会不会自己的机器被别的2.4G控给匹配上了?难道只是因为离得近,所以就被接管了?

网友A:
是码分的,理论上是不可能出现两台一样编码

网友B:
明显你自己都说不能拉

网友C:
要对码的,对码时那个近就那个对上,对上后就是为一的,不可能有第二,对码时要按接收器的对码开关。

网友D:
2.4G的控都有不同的地址码来区分。

楼主:
看了XX还是不清楚,再把问题明确一下
1、2.4G,能够用两个遥控器飞一架飞机吗?即使控借给别人,还是可以飞,呵呵。

网友E:
一般人家都是一个遥控接俩接收机

网友F:
当然可以啦,重新对码不就完了。
如果说要两个控同时控制一个接收机,那么就要厂家给你定制了。

楼主:
如果重新对吗,就可以解决我的问题了

楼主:
还有架雷虎30和亚拓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