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款迷你型DSM J接收机,顺大便问区别,懂得入

楼主(2009-11-11):
这四款中只有RD631在国内有见过有卖,其他三款都没有。
顺便请教末位数字上是5和1的两种接收机有何区别?谢谢。

楼主:
楼下的千万不要告诉我区别就是天线的长短啊,这个我也看出来了

网友A:
用长天线的用的是同轴缆。实际上这东西和Spektrum的碳机身版接收AR6250的原理是一样的。

如果你的机身上喷金属漆或者整个机身都是碳的,接收又必须放机身里的话, 你就得买碳机身版的,天线要伸出来的。

这东西主要是滑翔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长天线的用的是同轴缆。实际上这东西和Spektrum的碳机身版接收AR6250的原理是一样的。

如果你的机身上喷金属漆或者整个机身都是碳的,接收又必须放机身里的话, 你就得买碳机身版的,天线要伸出来的。

这东西 ...

谢谢,那就是说435和635是碳机身版的对吧?

网友:
看来spektrum的4通接收也快了。。

网友:
一长一短

网友:
什么 时候6200能有现在61xx的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