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这款450有设计**,购买需谨慎!

楼主(2009-11-11):
也就是淘宝空机卖200的那款,应该很多人知道的,有明显的设计**,球头装在舵机摇臂内侧,动起来,会卡住舵机外壳,有堵转失控的危险,购买需谨慎,大家看图:
这是亚拓的设计,人家肯定考虑到这个因素了,所以设计的不同:

下 载次数:0

网友:
下 载次数:0

楼主:
被屏蔽的两个字是:   缺   陷

网友:
怎么卡住的?说详细一点,我的也是这样安装的,没出过问题啊。

网友:
这好象跟机器没啥关系吧。你陀机反了吧。

网友:
哥们这个和飞机设计无关吧,应该是辉盛舵机设计有问题,舵臂短。换65MG。北田,都没这个情况。这飞机结构类似688

网友:
没看出来,安装问题吧

网友A:
还有你陀螺仪固定方式不对。不应该用尼龙扎带这么捆上,用软点的双面胶沾上就好了,但是要质量好的。不然会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陀螺仪固定方式不对。不应该用尼龙扎带这么捆上,用软点的双面胶沾上就好了,但是要质量好的。不然会掉。

下面有双面胶

网友:
没说你用双面胶不对,就是用了双面胶也不能用扎带捆陀螺仪 。震动大锁尾不好。

网友:
是奘机人有**..

网友:
  这个机身和688的一样

网友:
同情一下楼主

网友:
舵机翻过来装或者换一种舵机就没事了,这不是问题,装机的过程中要学会解决问题。 多观察!多比划。

网友B:
怀疑LZ装过450没有~~~

网友:
没看出来…

网友:
你舵机从内装不就没问题拉。。

网友:
说实在的,这个是你安装的问题。

说实在的,这个是你安装的问题。

网友:
个人觉得把摆臂装另外一个方向也没事,就算不直,也没事的。

网友:
安装的问题,不改安装方式,就换个舵机臂。

网友:
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楼上许多人胡扯,你们说的各种安装方法我都试过,不这样装你能保证拉杆垂直吗?明明就是设计问题
你们可以去看看亚托和飞越的设计,不是这样了

我好歹玩了10多年航模,不会有你们想想的你们笨

网友:
支持LZ,我也买过一架,发现好多问题,还有,这个陀螺必须用扎带,因下面的不是平板,而是两块竖板!!
我现在已经不用了,改飞飞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LZ装过450没有~~~

你这个叫坐着说话不腰疼,自己没看见过这个机,以为别人都是傻子不会装

楼主:
说实话这个飞机的做工和用料可以说一流,可惜都给傻子设计师糟蹋了,难怪现在贱卖

网友:
 真的不是450设计问题,市面上有N多机架都是这种结构。

网友:
看看热闹。不参加!

网友:
 楼主自己安装的问题

网友:
这个可以说是飞机设计的问题,也可以说是舵机的设计问题,但绝不是安装的问题. 因为安装十字盘连杆的一个原则是,尽量直, 在此不管反装舵机,或摇臂都不法达到, 支持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叫坐着说话不腰疼,自己没看见过这个机,以为别人都是傻子不会装

我看你发的图片啊!那你发个舵机从里往外装!球头装摇臂另一面的图看看!!
如果这样不行!!我承认我笨~~~~~

网友:
辉盛舵机 要安装在恻板内侧的

网友C:
楼主虽然排线不太美观可安装绝对正确,这个机子一看就是设计有问题,副翼和螺距舵机孔位明显偏后,导致舵机只能这么装,如果舵机反过来装连杆会不直(从图片里看升降舵的连杆是直的,那么如果副翼和螺距舵机如果不直的话,会导致十字盘上下时不一致)。还有楼主的陀螺仪先用双面胶再用扎带也是对的,也可以用魔术扎带,目的是双面胶老化或者别的因素使陀螺仪脱落时可以起到保护作用(不过不可以过紧)

一群菜鸟,明明自己看不懂还在这里乱叫,真是可笑啊,还是多潜潜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虽然排线不太美观可安装绝对正确,这个机子一看就是设计有问题,副翼和螺距舵机孔位明显偏后,导致舵机只能这么装,如果舵机反过来装连杆会不直(从图片里看升降舵的连杆是直的,那么如果副翼和螺距舵机如果不直 ...

呵呵我们都是菜鸟!!就你厉害得咯~
那个机子是自主开发设计?

网友:
现在流行研究山寨

网友:
不会装机的看看热闹

网友:
是你自己安装有问题,你用舵机最靠外的那个孔装球头,就绝不会卡!

我就是飞的这款飞机,开始照你这么装,也是会发卡!

网友:
LZ有苦说不出,哈哈,找找原因吧,模型要多琢磨、多动手!

网友D:
我的就是
换舵机相当麻烦

网友E:
安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