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池不直接做成12V,或者22V?

楼主(2009-11-11):
比如说干电池就是1.5
锂电池就是.4.2
锂铁就是,3,8

为什么不干脆做成,  12V呢,    或者可以任意选用的单体呢,

现在电池的很多问题就是因为不平衡,  那做成一件的, 不是没有平衡的事吗

随便问问,

损我的诅咒你炸机炸车炸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说干电池就是1.5
锂电池就是.4.2
锂铁就是,3,8

为什么不干脆做成,  12V呢,    或者可以任意选用的单体呢,

现在电池的很多问题就是因为不平衡,  那做成一件的, 不是没有平衡的事吗

随便问问 ...

电池的电压是由电极材料决定的,在可预见的将来没有随意改变的可能性。

网友:
做成220伏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的电压是由电极材料决定的,在可预见的将来没有随意改变的可能性。

为什么是电极材料决定的呢

网友B:
物理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物理特性。

确切的说是化学特性。

网友:
   被楼主搞疯掉了   (希望我的船不炸)

网友:
沙发正解,至于为什么,大概要上升到原子电子什么的了(我胡扯的  ),不必深究

网友:
对于感兴趣的,原理和计算公式在这里

http://en.wikipedia.org/wiki/Battery_(electricity)#How_batteries_work

抱歉没有中文,链接请复制粘贴

网友C:
我也来说两句我知道的,献丑啦,电池如果电压要做高,它的体积厚度必然增大,做厚以后发热就成了大问题,锂电正是考虑到安全长时间实验后才定标准为3.7,当初刚研发出来的时候非常不稳定,使用过程中稍有震动都会爆炸。而且模型的电池由于电流太大,单体体积太大非常不安全。这是以前看书看来的,很旧了,如有错误请不吝指证!呵呵

网友:
坐板凳的这几天不宜外出活动,小心炸机炸车炸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来说两句我知道的,献丑啦,电池如果电压要做高,它的体积厚度必然增大,做厚以后发热就成了大问题,锂电正是考虑到安全长时间实验后才定标准为3.7,当初刚研发出来的时候非常不稳定,使用过程中稍有震动都会爆炸 ...

完全错误。和大小,形状没有任何关系。

仅仅和材料的电化学特性有关。

网友:
电池的电压跟正负极材料和电解液有关,正负极材料的氧化还原性,以及得失电子后的化合价相差越大,在同一电解液中组成的电池电势就越高,同时也很不稳定,同样,很稳定的则提供的电势低,最常见的是铅酸蓄电池,负极材料主要是铅,正极为而氧化铅,电池反映 负极:Pb+SO42--2e-=PbSO4,正极:PbO2+4H++SO42-+2e-=PbSO4+2H2O。根据总反应式H2SO4的浓度会不断减小,所以应定期补充H2SO4。铅为化合价为0,PbO2为+4,中间产物为PbSO4,其中铅为+2,从正极到负极有2e-发生转移,所以铅酸电池单体电势为2v,锂电池比这个复杂,但其根本原理是一样的
电池做成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在着方面考虑的很多,稳定性,安全性,以及经济,环保等好多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来说两句我知道的,献丑啦,电池如果电压要做高,它的体积厚度必然增大,做厚以后发热就成了大问题,锂电正是考虑到安全长时间实验后才定标准为3.7,当初刚研发出来的时候非常不稳定,使用过程中稍有震动都会爆炸 ...

错误
楼上的说的“其中铅为+2,从正极到负极有2e-发生转移,所以铅酸电池单体电势为2v”也不对

网友:
百度(知道与百科)搜索电极电势电极电势表   下面内容来源于百度
电极电势的产生 — 双电层理论  德国化学家能斯特(H.W.Nernst)提出了双电层理论(electron double layer theory)解释电极电势的产生的原因。当金属放入溶液中时,一方面金属晶体中处于热运动的金属离子在极性水分子的作用下,离开金属表面进入溶液。金属性质越活泼,这种趋势就越大;另一方面溶液中的金属离子,由于受到金属表面电子的吸引,而在金属表面沉积,溶液中金属离子的浓度越大,这种趋势也越大。在一定浓度的溶液中达到平衡后,在金属和溶液两相界面上形成了一个带相反电荷的双电层(electron double layer),双电层的厚度虽然很小(约为10-8厘米数量级), 但却在金属和溶液之间产生了电势差。通常人们就把产生在金属和盐溶液之间的双电层间的电势差称为金属的电极电势(electrode potential),并以此描述电极得失电子能力的相对强弱。电极电势以符号E Mn+/ M表示, 单位为V(伏)。 如锌的电极电势以EZn2+/ Zn 表示, 铜的电极电势以ECu2+/Cu 表示。   电极电势的大小主要取决于电极的本性,并受温度、介质和离子 浓度等因素的影响。 [编辑本段]定义  标准电极电势是可逆电极在标准状态及平衡态时的电势,也就是标准态时的电极电势.   标准电极电势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可用来判断氧化剂与还原剂的相对强弱,判断氧化还原反应的进行方向,计算原电池的电动势、反应自由能、平衡常数,计算其他半反应的标准电极电势,等等。将半反应按电极电势由低到高排序,可以得到标准电极电势表,可十分简明地判断氧还反应的方向. [编辑本段]公式  任何温度下标准氢电极的标准电极电势值都为0,但其他电极电势值会受到温度影响。
以Ni/NiO电极为例,它可以用作高温伪参比电极,在0-400°C时的电极电势大致符合以下公式:  E°(T)=-0.0003T+0.1414 ,T为温度
在酸性溶液中 (298K)
Li(I)-(0) Li++e-=Li -3.0401
 Cs(I)-(0) Cs++e-=Cs -3.026
 Rb(I)-(0) Rb++e-=Rb -2.98
K(I)-(0) K++e-=K -2.931
Ba(II)-(0) Ba2++2e-=Ba -2.912
 Sr(II)-(0) Sr2++2e-=Sr -2.89
 Ca(II)-(0) Ca2++2e-=Ca -2.868
 Na(I)-(0) Na++e-=Na -2.71
 La(III)-(0) La3++3e-=La -2.379
 Mg(II)-(0) Mg2++2e-=Mg -2.372
 Ce(III)-(0) Ce3++3e-=Ce -2.336
H(0)-(-I) H2(g)+2e-=2H- -2.23
Al(III)-(0) AlF63-+3e-=Al+6F- -2.069
 Th(IV)-(0) Th4++4e-=Th -1.899
Be(II)-(0) Be2++2e-=Be -1.847
 U(III)-(0) U3++3e-=U -1.798
Hf(IV)-(0) HfO2++2H++4e-=Hf+H2O -1.724
 Al(III)-(0) Al3++3e-=Al -1.662
 Ti(II)-(0) Ti2++2e-=Ti -1.630
 Zr(IV)-(0) ZrO2+4H++4e-=Zr+2H2O -1.553
 Si(IV)-(0) [SiF6]2-+4e-=Si+6F- -1.24
 Mn(II)-(0) Mn2++2e-=Mn -1.185   Cr(II)-
具体看百度 大家互相学习 :loveliness:

网友D:
跟温度也有关  我想模友的电池在冬天放不出电来,容量下降,和这也有关
大家相互学习下

网友:
做成2万伏的,绑在楼主JJ上就明白了。
诅咒我也不怕,我从来不怕炸机,越炸越开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跟温度也有关  我想模友的电池在冬天放不出电来,容量下降,和这也有关
大家相互学习下

电动势和温度无关。

另外我基本不用百度,跟英文世界想比,就算像一口井比大海一样。

楼主:
多谢大家科普,. 明白了

诅咒楼上的楼上做爱时拔不出J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