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6ex控电池问题

楼主(2009-11-11):
想问下有多少人是用锂电作为控的电源,还是用那种AA镍氢充
电池
?

网友A:
我是自己改的锂电,用900MAH的锂聚合物手机电池两并三串而成,实际容量1800MAH,电压11。1V

网友B:
我是用的镍氢充电池,防止以后不玩模型可以用在别处

网友C:
买一个控的锂电吧我的就是充一次天天飞的话可以用二十多天

网友D:
可以参考一下这两款电池,很多模友用过,效果不错
85.00
元 11.1V 2500MAH适合天地飞和FUTABA.6EX遥控使用
80.00
元 发射电2000MAH---- JR.FUTABA通用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A%A3%D1%B8%BF%C6%BC%BC001

网友E:
俺用的是三片手机电芯串联的,效果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