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sky 2.4G改装套问题,用过E-sky 2.4G控的朋友也来看看

楼主(2009-11-11):
这个套装很便宜就买了套,本来想来改RD6000,和其他套件一样只要接电源,地和信号,我试装了下,但怎么也对不上频
症状:按照E-sky说明书洗码后对频,但是对频(发射接收都快速闪烁)结束后发射接收灯都灭了,(按照说明,对不上频接受灯会灭,发射也会么),是不是改装件和控不兼容呢?
顺便问下用过E-sky的朋友,对频结束后是不是发射接收都长亮?如果对不上是不是发射灯也会灭呢?
先谢谢各位了,折腾了一天,真是技穷了,在搞不出估计就出掉了.....

网友:
不会啊   我用这个很好啊 !!唯一的缺点就是有时候对频有点慢!!其其它都好!是不是你的控不兼容啊 !!问下ESKY厂家技术员看看!!

楼主:
哦,LS的朋友你用的什么控啊

网友:
还是 自己弄明白的好 不然就退回去吧~

楼主:
我也不想退掉啊 ,这个套件做工确实不错,爱不释手啊,接收又便宜,不知有没有朋友能帮忙搞出来,我在长沙

楼主:
调了半天终于有眉目了,调是能调出来了,但是有个很诡异的问题,每次开机发射灯不会亮,要把信号线(就是PPM信号接入线)断开再接触几次灯就会亮了,然后就可以用了
这算是什么症状啊,太诡异了,有高人能分析下么?

网友:
别用了,这个东西跟futaba的信号不兼容,随时会失控。我不知道三和是不是会跟futaba一样

网友(2009-12-29):
我的2.4g大拉马洗吗后也对不了频了

网友:
一样,没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了半天终于有眉目了,调是能调出来了,但是有个很诡异的问题,每次开机发射灯不会亮,要把信号线(就是PPM信号接入线)断开再接触几次灯就会亮了,然后就可以用了
这算是什么症状啊,太诡异了,有高人能分 ...
估计是PPM信号取得不对吧,比如电平、极性?

网友:
应该是PPM信号的问题,这种情况最好小心点用,一个时间对上了,一切正常,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失控啦,注意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