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想再改一台恒龙车,要求上80码以上,有结实的差速吗?

楼主(2009-11-11):
再改一台1:10的恒龙大脚车,配置:3674 KV2000的
电机
,11.1V 5000毫安锂
电池
20C,80A电调。根据以前的经验,恒龙大脚车的差速不行,猛加速或刹车时,容易扫齿。
不知道哪位高人能指点一下,哪里买到或如何自做差速系统?还有就是轮胎能承受80码以上的速度吗?

网友A:
这个车上了30碰一下都会……

网友B:
LS!一分钱一分货,国产车如果出个3000元的车,估计质量比国外车好

楼主:
那就不改恒龙了,我自己线割了块底板,4MM铝合金的,很大,比原来恒龙的长了五公分

楼主:
现在就求一对能上100码的差速。

网友C:
可以改,我一朋友HL改装后上100都可以,就是比较容易翻车。

网友D:
2000KV的电机 3S供电 HL 1/10大脚想上80公里的时速,减速比只能在5:1以下,暂时不说HL的车架能不能做到5:1的减速比,电机的扭力也远远不够的。能上高速的大脚,一般是4-6S的锂电。4S一般改装就算暴力的也就是60公里左右的速度。

网友E:
LZ了了打磕冲

网友F:
3S供电的大脚上80~~那得多大的电流~~~~~~~~~~~

网友G:
上80…不太现实,车架也受不了,这一改就改的多了,起码要追加很多车架上的金属件,那可是不便宜哦!

楼主:
我做全套金属件,已经做好了

楼主:
齿轮是铬钢的,所有的传动都是白钢针,就是差速搞不了

网友F(2009-12-13):
原帖由
dsxpj
于 2009-11-14 17:28 发表
现在就求一对能上100码的差速。
100码~~~人家E-Revo才80-90码了~~~不要把码和KM弄混~~~

网友H:
100码可是170多公里/小时啊。。。。。。。建议楼主把3674的kv值提高点,2000有点低。另外,轮胎(含轮毂)要换一下,恒龙原厂的胎不太耐操。

楼主:
不是100英里,是100公里

网友I:
齿轮是钢的啊?没见过,发个图片看看吧。

网友I:
80A 应该有机会上80KM的,看看齿比和电机搭配咯。

网友J(2010-05-24):
看看吧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1MTI0OTky.html

网友K:
没有最快,只有更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