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004换016的脚架,同时升级锂电,请问该换什么规格的锂电最合适呢?

楼主(2009-11-11):
Lama 用的 800-1000电池是不是小了点?。。。
恐怕飞不到10分钟就下来了,不爽
(动力就不打算升级了。。。)

容量上来看,个人感觉 1200-1300 的锂电是不是比较合适些?
7.4V 1200-1300的锂电又有什么牌子的电池好推荐呢?
欢迎有升级经验的同学来现身说法,

谢谢大家!

网友:
原来 好多人在飞雷鸟的时候用的是 7。4V 的1600MAH 锂电池!

据说重量比较好 很容易调整重心! 没用过不知道怎么样 等待高人指点

网友:
016的脚架还是不错的。我用的是菠萝的电池,1000ma,20C,评价都是不错的。我用了,xxd3200KV电机,60%油门一直开着,大概10分钟电显就报警了。应该说还是可以……我用雷鸟有刷飞,悬停12分钟,那时没有上电显,怕过放了就没继续飞了。我不是托,主要是看中他爽快!老板比较好说话而已,这个服务还是太重要了,售后也是,我有个舵机有问题了,二话不说就让发回去,邮费他承担。呵呵,不错。

网友A:
004升级016脚架还行,摔不坏。电池用1300的恐怕不行吧,还能飞起来吗?我用的是拉玛原装电池,只能飞5分钟,还是勉勉强强飞起来的,动力不行。还有004锁尾太差劲了。升级无刷才是好办法,我想升级就是感觉太贵了,尾电机太脆弱了,不知道有什么电机能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4升级016脚架还行,摔不坏。电池用1300的恐怕不行吧,还能飞起来吗?我用的是拉玛原装电池,只能飞5分钟,还是勉勉强强飞起来的,动力不行。还有004锁尾太差劲了。升级无刷才是好办法,我想升级就是感觉太贵了,尾 ...

飞不起来?你是担心 1300太重还是容量太小?
对了,动力我不准备升级了,只是想把齿轮换成 12T的就好,哈哈:loveliness:
Lama 原装 800mah 电池才飞 5分钟啊。。我晕。。也太短了吧。。
看来一起落想飞个10多分钟,还真要搞 1300的电池了。。。

网友:
其实换什么都不重要,原装设备调整下飞很好的

其实飞004这样的小单桨1000毫安电池足够了,飞时间长了对尾电也是个考验那。

原装动力,什么也不用改,就把原来那个电池架稍微修下能放你的电池就行了。

网友:
建议LZ把0404控给好好检查检查,不然很容易失控的

我因为失控炸好几次了,安全第一啊

楼主:
谢谢提醒,我的004现在不是飞不起来,
我升级只是想飞的更爽点而已

其实我在户外是主玩 450的,只是冬天到了
想把 004弄弄,当个室内休闲机
我升级 016 电池架主要是为了方便放电池
现在想想,如果想一劳永逸的话,貌似尾巴是不是换成直驱的比较好?

楼主:
刚下手买了追梦人 2S 1300 mah 的,哈哈
希望能用的爽

网友B:
用016脚架换电池还得去头罩

把原装电池架修一下装锂电也很方便,换电池还不用去头罩,岂不是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016脚架换电池还得去头罩

把原装电池架修一下装锂电也很方便,换电池还不用去头罩,岂不是更方便?

怎么修?
兄台能上个图看看吗?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