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CJM250 怎么样车美制螺纹?

楼主(2009-11-11):
我反复看了 主轴箱上的表 怎么也看不懂。

美制螺纹  美制 T 7/8-14UNF   CJM250 要怎么选  ABC+12345 ?

请教 高手啊。

网友:
楼下请讲!期待中!

网友:
应该有特殊挂伦吧……: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以我的bb25为例,先找这张表,14tpi 的要70,80,35这3个挂轮。 B,C 是同一个轴,就装一个80齿的。用配的垫圈垫到所有的齿轮同高(咬合)就可以啦

网友:
随机有一个英制挂轮,挂上就可以车英制螺纹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楼上,原来要买 挂轮 的啊。贵不贵 ? 哪里有卖啊?  有如何换的 解说吗?

还有楼上的兄弟,我买的 250 没有 挂论送的, 难道已经装在 里面了?

网友:
车英(美)制螺纹要么床子的丝杆是英制螺纹,公制丝杆要有一个127齿的挂轮,如果丝杆的螺距是1.5mm的就再有一个150齿的挂轮就可以车20牙的英(美)制螺纹,其他牙数如16,18,24等,就是改变挂轮的齿数比了.
英制和公制的换算1英寸=25.4mm,只有127(254/2)可以比较精确的换算成公制的整数,127是质数不能再分解,所以一定要有127齿的齿轮。

网友:
CJM出厂是标配,没有特种挂轮,要的话从厂家购买,不算贵,我的320B好像是400多。

网友:
可惜呀,我的CJ0618只能车公制的。

网友:
就随机带了一个挂轮,安装上后就可以调节出英制螺距了。

楼主:
晕啊,一个挂论要  400多啊,完蛋 了完蛋了。  这下搞不成 美制螺纹了。

网友:
附件中带一个小齿轮的啊,好像是24齿的(印象,不一定正确),把它替换在用的26齿的齿轮,就变英制的了

网友:
che

高手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