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的模友请进,天冷了如何飞?

楼主(2009-11-11):
天气越来越冷了,如何飞啊?

中午飞了一块电,手冻得快不行了!

有人说,气温低的话,陀螺也会有问题,是真的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大半年可以休息了!

网友:
我是南方的,所以那样的天气没有机会试,也想知道,然后知道的告诉别人

网友A:
我辽宁的 电池已经进冰箱了

网友:
我也是东北的,最近温度连续好几天在0度以下徘徊了,我感觉飞机应该封存了,等明年开春再非.
天冷了勉强飞,不光冻手,对飞机还有电池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辽宁的 电池已经进冰箱了

请问,冬天期间把电池放冷藏还是冷冻?
放进冰箱里对电池延续寿命有很大影响吗?我们家温度比较高,平时在23度以上会不会对连续3,4个月不用的电池的寿命有影响?

网友:
这个不知道啊,我广东还行

网友:
山东也不行了,太冷了。。。。封机

网友:
换FPV,呆空调房里飞,不怕冷

网友:
楼上72MHZ的头像太帅了,这个MM魔鬼身材啊,不知道是不是那电脑编辑过的图片呢,胸太大了,比例不对啊

网友:
可以中午以后飞。

网友:
向东北的老乡致敬~带薄点的皮手套吧~把电脑用的那种暖手宝DIY一下弄到手套里 哈哈 爽飞了!

网友:
弄个大袖套,套着飞,出问题再说吧。应该没有那么娇气吧。飞机越飞越热

网友:
不会发图 郁闷 先占个地 学会了再把照片发出来给你们看

网友:
天冷会有温飘,越好的陀螺仪,温飘越小。手冷可以带手套。

网友:
找室内场地飞吧
这个GY401说明书上的一段数据
GY401 规格资料
控制系统:数字式 PI ( proportional integration ) 比例式积分控制。
陀螺仪传感器:SMM 系统振动式陀螺仪。
操作电压:4~6V ( 直流电 )
操作温度:-10 ~ +45°C
外型尺寸:27 × 27 × 20 mm
重量:27g

网友B:
我在比漠河更靠北的地方,现在是戴着薄手套控制DSX7.

幸好我练的是二指禅。单指戴着手套就更无法控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比漠河更靠北的地方,现在是戴着薄手套控制DSX7.

幸好我练的是二指禅。单指戴着手套就更无法控制了。

我单指代手套的办法是,吧接触遥控的地方剪一个洞就行了

网友:
我山东的打算有好天气的中午就出来飞下。平时在家里拿LAMA解馋。然后就是苦练模拟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