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把控长期放在微波炉旁边会不会对控有影响?

楼主(2009-11-11):
屋里地方小,设备没地方放了,不知
遥控器
长期放在微波炉旁边会不会受到影响?

网友A:
100%有影响。我的电子称,放在离微波炉两米的地方,都会干扰电子称的读数!
电子城放在电磁炉20cm的地方都不会有干扰,可见微波炉的电磁干扰之大。

网友B:
没有问题的
只是放在旁边,不在微波炉边用遥控器

网友C:
断电不用的话,你放到任何地方都没有问题,你可以放到太空上面去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