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其妙的悬挂!VSTANK A6 负重轮改造

楼主(2009-11-11):
图片在楼下!
不知道VSTANK的悬挂高度是怎么设计的,反正使得坦克就像个不倒翁一样前后晃动,负重轮看起来明显失真。实在忍受不了如此可恶的设计,终于将A6拆了,原来每个悬挂摇臂的顶端都有长度不同的“顶块”(图一),只有三、四号负重轮没有这个奇怪的东西,可以达到悬挂位移槽的最底端,于是一鼓作气将所有悬挂摇臂上有的“顶块”全部剪掉,并且在每个悬挂摇臂处都上了润滑油。

最大的败笔就是R4和R5悬挂摇臂,居然受力处的连接如此单薄(图二),而且R5悬挂摇臂在出厂时就已经撕裂,还好我有田宫87062瞬间接着剂,不然就只好歇菜了。改造完成后的负重轮非常真实了,并且配上拼接履带时基本不会太过松弛(但还不够完美,图三、四、五)。如果不改造,拼接履带会很长,只有去掉一块才能完全贴合。不过改造后有可能无法再安装原装的橡胶履带了,但是完全了解了VSTANK的悬挂结构和材质后谁还会去野地撒野?随便玩玩就行了,VSTANK本身就不是一部以动态为主的坦克,当作静态模型非常不错,要撒野、打BB弹就去折腾金属的恒龙吧!

四、五、七号轮我觉得应该是主要承重轮(发动机位置),所以用的是短弹簧。(之所以不是五、六、七号,是想把四号轮作为承重轮可以使整体重量得到分散,并且不至于使得坦克后部的悬挂过硬)
二、三、六号轮我觉得应该是主要减震轮(成员的位置),所以用的是长弹簧。(六号用来过渡五号和七号,可以看成是关节,以达到使整排负重轮适应地面的目的)
一号轮只能用短弹簧。

哈哈,只是个人凭空猜想,没有理论依据,从通过障碍物的过程来看觉得这样排列应该不错,因为同样强度的弹簧不能连续排列三个,否则车身行驶状态要么会过软而塌陷、要么会过硬上翘,所以应该软硬搭配,不知道说得对不对。

改装小提示:
1.A6的负重轮是必改项目,否则太假了。(其他VSTANK坦克估计也有这种情况)

2.两边的六、七号负重轮的悬挂摇臂是深口,和其他不一样,并且是长螺丝,安装时注意。

3.有的地方弹簧不好安装,可以先将一边固定在悬挂摇臂上,另一头用钢丝拴好拉到固定点。

4.估计每个VSTANK坦克的悬挂部分都可能有撕裂或螺丝口损坏现象(毕竟是塑料的),比如我的L6号悬挂摇臂的螺丝口就已经损坏,全靠胶水修好,而且非常牢固。所以,请在改造前必备田宫87062瞬间接着剂,这款胶水不像其他绿盖等溜缝胶,非常适合成品模型使用,并适用于粘接金属零件。

5.在合上坦克上部的时候比较困难,估计还是设计上不够精确,一定要多试几次。

楼主:
补图

图一

楼主:
补图

图二

楼主:
补图

图三

楼主:
补图

图四

楼主:
补图

图五

网友:
看来还是恒龙耐操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这样的悬挂看着真舒服
如果是金属的悬臂就更好了

网友:
LZ改得不错,我的VS M1,豹2,T-72都改过。
VS坦克除了原厂配置拼接履带的虎1,谢尔曼外,其他型号的负重轮位置,悬挂都要改。
橡胶履带的车型,负重轮位置这样做是有他的道理的:
1,因为橡胶履带拉力大,如果把负重轮全部调在同一直线,会导致阻力增大,增大齿轮箱负荷,耗电增加,电池能量稍微不足就无法正常行驶,所以厂家采用折衷的办法,增加一套电池的使用时间,但是大大影响了观感,仿真度。
2,采用橡胶履带,只能用较硬的弹簧,导致悬挂偏硬,避震效果不好。
根本的解决方法就是更换拼接履带,就可以用较软的弹簧,改善悬挂效果,负重轮就可以改到正确的位置。
豹2,M1的1,2,6,7,负重轮,T-72的1,6负重轮都要改。
MARUI的虎1,豹2A6,新M1A2,90式,都是原配拼接履带,悬挂柔软,负重轮位置正确,真正驱动轮齿驱动。VS除了虎1,其他都是MARUI老版本的东西,怎么就是不改,搞不懂。
老调重谈一下。

楼主:
听ZTZ-99这么一说,才明白了VS这样设计悬挂的目的。实际上我倒不是为了让A6的跑得更好,一是觉得没有必要,二是它的塑料件也不允许怎么跑,主要是为了在拍照的时候让履带的伸缩效果更加真实。

接下来可能会考虑进一个全金属的恒龙,波箱、驱动轮、履带、悬挂全是金属那种。主要是个人对老式坦克实在没有兴趣,所以在有限的资金范围内可选的实在有限啊,选恒龙也就是纯粹拿来跑的,哈哈。只要A6表面看起来是驱动轮齿驱动,拍出来真实就行了。

A6首次外拍计划这周末开始,希望天公作美。

网友:
kankan兄弟的也改了,境界啊!
LZ改的很成功很漂亮,顶!

网友:
改起来是挺容易的!我改的时候悬臂受力点也断了,但我没有楼主那么好的胶水只能改用了其他办法搞定

网友:
楼主兄你可真够倒霉的 弹簧弄没1个 结果把坦克便宜处理给我了  全新没下地 带拼接履带 卖给我330包邮     钱已经支付了 楼主兄看下 淘宝   等你货了```

网友A:
这平衡肘设计的不是很好啊!

网友B(2012-10-21):
金属最耐操。。。

网友C:
终于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