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前辈帮忙看看小弟4ex的ppm波形

楼主(2009-11-11):
新买的4ex, 原配r114f接收, 40Mhz.  到手之后发现奇怪的现象~ 抖舵...
具体现象为:
各通道舵机均发生小幅度抖舵(+-3度角以内), 但此时不影响控制.
当发射机天线全部缩回时, 抖舵现象有所减轻或消失.
(以上现象发生时, 发射机距离接收机均在2m之内. )

曾怀疑是晶体的问题, 但是更换晶体之后问题依旧.
后怀疑是接收机问题, 但是更换接收机后问题仍然依旧.

最后把我搞得没办法了, 弄了个声卡示波器, 测试了问题4ex和正常的2pl,的ppm信号波形.
发现波形差距竟然如此之大.
ppm信号应该是方波吧..... 可是这台4ex波形怎么这么像... 像   byt  呢? 我狂晕啊~

望前辈们指点一下小弟, 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的抖舵, 有没有修复的可能呢?

下图为4ex波形 -_-! 狂风,瀑布,成吉思汗

下图为2pl波形(这个看起来蛮正常的)

 拜等前辈解答.

楼主:
顶起来.
等高人回帖.

网友:
正常的还有后级整一下形就行,微斗也是正常的,不影飞行与使用

网友:
从LZ说的现象看,2M内抖,超出2M不抖,说明接收机在强场强下有轻微阻塞现象,不会影响使用的
不过如果在有强干扰的地方使用,可能也会有阻塞问题。要注意!

楼主:
谢谢个位前辈的解答.
我又买了一个天地飞6A控, 发现情况是完全一样的.
而且我发现劣质的bec(我有一个假冒的好盈bec)也是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
当换用正品好盈bec时或者使用干电池供电时抖舵的现象就会减轻或消失.

另外我发现 futaba 的s9551 是这几个舵机里面抖动比较严重的 但是仅当s9551 与其他舵机都连接在接收机上面时才出现, 单独连接9551时不抖., 无论在4ex上还是tdf6a上都是一样.  -_-!

魔界真是有趣啊!~

控确实没有问题, 再次谢谢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