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买变频器的郁闷!

楼主(2009-11-11):
近日订购了一台华飞D210车床,三相电机的。准备买台1.5kw的变频器配套使用,哪知在淘宝上问了几个商家,要求“单相交流220v输入,三相输出、每相电压220v”,后又另外说明“可以配套三相电机使用”,居然这几个商家都说没有这种变频器,后来再说明“家用变频器”都还是说没有?我实在搞不清楚是我没说清楚还是咋回事?还指着信用高的商家询问的,心想卖的同类商品多经验应该比较丰富。哪知白费力气了!郁闷!
哪位老大推荐下变频器型号?“单相交流220v输入,三相输出,相电压220v”。谢谢!

网友:
你跟他说    单相交流220v输入,输出三相220v。,同时你的电机要把接法变成三角型接法就行了
要是还不行,我原来在淘宝买过就变频器,我把他告诉你
我觉得买旧的二手的进口的性价比较高。得跟他要说明书呀

网友:
小功率的一般都可以的。

网友:
交流220v输入,三相输出、每相电压220v

这个确实没有,单相交流220伏输入的,三相每相电压不到220伏(约170伏),线电压最高是220伏的。

网友:
刚买的

试着这样说这个问题:
变频器都是三相出,关键看进线电压,380伏进就是三相380伏出,220伏进的只能三相220伏出。
380伏一般是三相入,220伏大都是单相入,有些变频器标的3PH  220伏入也可以用于单相,接线时,只接R和T两端子,S端空着就可以了。
我买的是华飞的240G,电机只有750瓦,210的电机应该不会比它大,用0.75千瓦的变频器就可以了,能省些银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你的三相电机必须是Y与△都可以的接法,Y接法是380V,△接法是220V;
2、购买变频器时只需指定是220V的即可。这种变频器输入端是三相的,只需接其中的一相,输出的三相分别接电机的三根相线;
3、进口的二手变频 ...

强烈同意

网友:
同事刚入手一个,750W的。浙江私企仿制的,还不错。价格在850左右。据同时说相同的japan产变频器要1200米呢!

网友:
变频器

我的0618小车床用的就是变频器变速。你只要买台市电输入,三相220伏输出的变频器就可以了,不过电机要改成三角形接法。国内的环洋牌变频器质量比较好,卖家在淘宝网上的掌柜名是“采宝者”。二手的变频器价格较便宜,如能找到的话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接上变频器,还要做什么工作?还要另配开关柜,或者其他的东西么?

网友:
淘宝上很多人是商人,商人只知道多钱进货,多钱卖货,其他什么都不懂

有很少的商人是玩家,什么都懂,

职业商人是无心无时间和你讨论问题的,时间成本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