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各位恒吉的大金鹰

楼主(2009-11-11):
我的恒吉大金鹰8通天线不小心弄脱了,我前两天给接收机做防水结果……现在联系恒吉得到的答复是生产任务紧暂时不安排生产,我现在没办法了,自己焊了下,但是现在收频率没办法收到了。请教各位怎么解决?

楼主:
局部放大图

网友:
这个牌子和CORONA什么关系,我的RD6P1打开一看竟然和这颗完全一模一样

网友A:
是你的防水处理把接收机处理坏的!不是天线断的问题。淘宝网大把店在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的防水处理把接收机处理坏的!不是天线断的问题。淘宝网大把店在卖。

首先并没有坏,按了按钮以后工作灯可以点亮的,但是现在就是搜索频率搜索不到,因此判断接收机还在正常工作,但是因为是天线断了以后重新接上的,所以我判断是天线部位的焊点问题,所以发上来给大家看看,看看是否焊接的对。另外就是防水我还没有做,只是天线断了然后重新焊上,现在按按钮以后工作灯可以亮,但是常亮以后找不到频率,所以我才判断接收机没有问题,应该是天线的问题。

楼主:
顶起来请恒吉的老大看过来。上次在淘宝发给你图你也没回话!

网友:
明显是接收机坏了!正常的接收机你就是焊下天线,在几十米的范围内接收机都能正常工作的。你的接收机按按钮能点灯只说明单片机正常;并不说明接收电路部分能正常。重买一个吧!

网友:
从图片很难判断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有可能是焊接的时候不小心把其他地方也连接起来造成短路了,也有可能是焊接时把旁边的电感弄坏了。
请先参照如下的锁定频率的操作重新试下:
1.
打开发射机,将发射机调整到PPMFM)模式。确ren发射机的发射频率在我们公布的频率表范围内!

2.
将接收机靠近你要锁定频率的发射机,给接收机上电。

3.
等待接收机LED闪亮两次后,按下按钮并保持约两秒后,LED闪动一下后变亮,此时放开按钮,紧接着再轻按一下按钮,LED开始闪动,当LED不闪变亮后,表示已经锁定,此时接收机可以正常工作了。

4.
接收机锁定后,只要接收机不更换频率,接收机上电后便可以正常使用,无需重新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