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610舵机是不是总是吱吱响?

楼主(2009-11-11):
亚拓610
舵机
是不是总是吱吱响?用过610舵机的朋友说说。

网友A:
数码舵机就是这样 一直在叫唤 不停寻找中立点

网友B:
是斜盘舵机想吧
2根连杆不一样长,或者是斜盘眼球太涩,把斜盘上3个舵机连杆拆下来看还响不,再找原因

网友C:
是啊,总是吱吱响的。

网友D:
我的也是吱吱的响!

网友E:
哪个舵机有响声应该是哪个连杆较劲呢

网友F:
数码舵机吱吱响很正常,我的610,620都会响。

网友G:
不响的时候,就歇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有空把连杆长度从新调整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