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 200 与 YT 250 有多少部件通用?

楼主(2009-11-11):
如题, 手上只有YT 250没有 EP 200 ,还请有的摸友 上来说说。
当然电子设备 多数都通用, 关心 的是 动力部分 和机械 部分,比如 ,三桨我知道有部分可以用。其他的呢?三轴 是否通用,尾管 是否通用 ?

网友:
貌似大部分都不通用,而且200的配件要比250贵好多,这就是我的感受

网友:
能直接通用的恐怕就是接收机和陀螺仪了

网友:
楼上的忘了电池

网友:
箱子通用

电池200基本用2S, 250基本用3S...

网友:
200可以用250头罩

桨好像也可以

楼主:
尾管,螺丝,脚架,这些通用吗?YXU2008 不是用过 200的 尾桨在250 上吗? 大桨和副翼呢?

网友:
你准备入200吗?

网友:
尾管不通用,200(φ7x φ6 x 210mm) 250(Φ8.5xΦ7.8x241.7mm)
螺丝不通用,200是1.4mm 250是1.5mm
脚架不通用, 200脚架铝管3.7MM, 250脚架铝管3.5mm, 还有跟机身的固定孔位也不一样
------------------------------------------------------------------------------------------------------------------
200的尾桨确实可以用在250 ,从这个角度看200的大桨也可以用在250上,
但是反过来,250大桨不能直接装200上,需要磨掉一点桨根部分,
副翼也不能直接通用,主要也是平衡杆粗细不一样,200=1.2  250=1.5

楼主:
yxu 2008 才是说到了点子上了,呵呵,感谢!

听人说 200 很好飞 ,而且 耐摔  ,所以想 入手一个对比看看 跟 YT 250 比究竟好在那里。 另看到 200 有无副翼的 200 V2 FES ,还有多桨的旋翼头 ,很是感兴趣。CITIMEDIA 是不是有200 想出? 交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yxu 2008 才是说到了点子上了,呵呵,感谢!

听人说 200 很好飞 ,而且 耐摔  ,所以想 入手一个对比看看 跟 YT 250 比究竟好在那里。 另看到 200 有无副翼的 200 V2 FES ,还有多桨的旋翼头 ,很是感兴趣。CITIME ...

网友:
200/250/450我都有了,从飞行手感上看, 200自成一派, 250和450比较接近,
从电子设备这边看,不知道为什么, 200的要求低很多, 100多块的陀螺仪,
20多块的EK2-0508舵机,尾巴也锁得很好,
250和450却不行,舵机至少用到80多的MD922, 陀螺仪最少要用到200多的浩马特HB730
要求高的GY520和s9257也完全有必要, 感叹啊

网友:
100多的陀螺就可以?本来想给200用401的现在看来 kds800估计也行

网友:
楼上的兄弟,既然已经打算用401了,就不要改变,陀螺仪又不是易损件,
投资相对很保值的, 调试也会省力很多

网友:
嘿嘿,我就用个401,不过配了个辉盛9g的舵机凑合当锁尾舵机了,锁尾不错,调好了很稳的

网友:
401现在450用着 多了2个kds800

网友(2010-01-15):
EP200尾部可以放到250机尾部,飞起来好飞

网友:
基本不通用

网友:
今天发现的通用件

楼主:
这个头罩装上去还真不错呵

网友A:
哈 这个 250的头罩是 收一个哥们儿的SJM180时候他送的 带的时候 要把电池板往上转抵住头罩,不然会有点松会上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