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购买同步带的时候周长是自己任意订呢还是只能从标准里选?

楼主(2009-11-11):
感觉设计的机器五花八门,如果自己的步进电机传动系统需要同步带,长度也是千奇百怪的,这个时候如何确定同步带的周长?设计中,理论上某两个同步轮轴间距某值可能比较好,但会不会又买不到这个长度的带子?如果带子长度是有系列标准供货的,但又不知道现实中能弄到什么样的。还是同步带的长度都是现做的?如果这样就好了。不知道商家如何现做?连接怎么做?连接处会不会影响到传动?

烦请各位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
同步带是按照:型号、宽度和齿数标的。

网友:
我用HTD-5的,宽是20mm。(10mm递增,再宽也有的,实际可任意宽度)。齿是5齿一档递增,规格很全面的。合格的皮带是看不到接口的! 一般马达安装孔处是腰型孔,可调节轴距用。测量最小轴距和最大轴距后,换算成带长,选最合适的就行! 到淘宝去找,有一家浙江的厂家开的店。质量不错的,服务态度也蛮好。。。。

楼主:
顺便搭车问一个新问题:

想驱动某绘图笔在1.2x0.9m的平板上绘图(甚至切割卡纸),不想用丝杠传动(考虑到负荷不是很重),设想中需要用两个间距超过1m的直径约3cm的同步带轮驱动一个长长的同步带(周长约2m多点),这样的话,是不是要考虑到同步带的伸长率了?感觉这么长的同步带用手拉一下都能感觉出伸长,这样对精度影响是否很大?还是说这么长的距离,用同步带本身就不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驱动某绘图笔在1.2x0.9m的平板上绘图(甚至切割卡纸),不想用丝杠传动(考虑到负荷不是很重),设想中需要用两个间距超过1m的直径约3cm的同步带轮驱动一个长长的同步带(周长约2m多点),这样的话,是不是要考虑到同 ...

绘图的话用钢丝绳或抗拉的尼龙绳加弹簧会不会省点米。。。
用滑轮驱动,线绕在滑轮上并张紧(参考传统成品绘图仪的结构)。。。

楼主:
我看了,似乎有种“聚氨酯同步带(PU带)”就是带钢丝的

打算用这种了。
本想用螺纹丝杠,但是似乎超过1m的不太多,网上一下子没有找到。要么就是滚珠的,太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用这种了。
本想用螺纹丝杠,但是似乎超过1m的不太多,网上一下子没有找到。要么就是滚珠的,太贵了。

用螺纹杆啊,,有3米的。。。从6到3.5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