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 T-72 换新鞋,改驱动轮。

楼主(2009-11-12):
今天刚刚收到的T-72拼接履带,新包装真漂亮。
当初只改了负重轮位置,一直等待拼接履带,好把悬挂也改软些。
T-72有了新鞋,看着漂亮的拼接履带,来了兴致,为了达到最佳效果,干脆把驱动轮也改改,使之成为真正的驱动轮齿驱动。

漂亮的包装

漂亮的包装

与橡胶履带比较

与橡胶履带比较

原车的橡胶履带,细节差

原车的橡胶履带,细节差

楼主:
原驱动轮,采用中间的齿槽带动履带的诱导齿,驱动轮只有外侧有齿,起装饰作用,内侧无齿。外形不仿真,驱动方式也不仿真。
看着就不舒服,不改不行。

原驱动轮

原驱动轮

改造材料

改造材料

楼主:
顺便看看齿轮箱构造。

楼主:
手工修锉驱动齿圈。

毛坯

毛坯

毛坯

毛坯

组件成形

组件成形

楼主:
 完成,最终效果。

楼主:
折腾了一个晚上,真累。 趁夜深人静网络快,好发图。
说明一点,这款T-72履带不同以前M1,豹2的拼接履带,以往的拼接履带是采用卡扣连接,这款T-72履带采用金属插销连接,更仿真,更结实,很不错。

网友:
顶99的手动教课贴!

网友:
很漂亮的履带,主动轮改造非常棒

网友:
不错!很强的动手能力!

网友:
 这不是一般玩家有耐心的做的事情!
强人啊!

网友:
厉害,改的漂亮,顺便把电池也改了把

网友:
 ,很棒!!!!!!!!!一个晚上就搞好啦,挺快!!!!

网友:
期待LZ下一步改电池,呵呵

网友:
幸好没有买VS的产品,那个太差了,履带驱动居然是假的,香港人真会忽悠大陆。VS涂装和自己涂装效果比差远了,还是买HL的好配件多又大个。

网友:
不错。电池相对容易改,找到合适形状的电芯就行了

网友:
改的真好~履带尤其是有那种感觉

网友:
一晚上就搞好了速度很快啊!强人一个

网友:
 驱动轮齿改一下颜色就完美了。

网友A:
原来改得还挺麻烦,居然自己动手做动轮
建议恒隆出1比16的豹2、鼬鼠、M1、特55、特72,一造福现代坦克迷们:loveliness:
赞同的举手

网友:
又学习了,非常的不错,改了之后就完全真实了。

网友:
不错了啊,

  以前那个驱动齿确实是太假,

  这么之后履带也改了,还真的是更真实了。

网友B:
VS所有坦克悬挂弹簧有软有硬的我想全部改成更软的不知道那有卖!!

网友C:
多少米?那里有卖?

网友D:
还是改了好看啊 ..哎   楼主   那些电线怎么拿掉的?我拆开  看了会 没敢动....怕装不上了..只改了负重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改得还挺麻烦,居然自己动手做动轮
建议恒隆出1比16的豹2、鼬鼠、M1、特55、特72,一造福现代坦克迷们:loveliness:
赞同的举手

     举双手赞同!起码能先出一款就不错了,胃口不要太大啊。

网友:
感觉VS的就一个塑胶玩具,曾的打算入手的,但玩具展上看过,便打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VS所有坦克悬挂弹簧有软有硬的我想全部改成更软的不知道那有卖!!

不能全部都换成软的,否则成软脚蟹,趴趴虎了,首尾及中间的负重轮弹簧要较硬些。
VS配件有虎1的悬挂弹簧,很软,效果很好。(VS坦克中,由于虎是原配拼接履带,所以悬挂弹簧用得很软,避震效果非常好)
如果不好买,可以到有卖五金件的配件店去找找看,如汽车配件等,上次在一家电饭锅炉具灶具配件店,看到一种弹簧也很合适。反正是多到一些卖乱七八糟的配件店去看看,会有收获的。或者用细钢丝自己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米?那里有卖?

淘宝搜索吧,T-72等新款拼接履带货不多。我是通过特别渠道搞来的,便宜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改了好看啊 ..哎   楼主   那些电线怎么拿掉的?我拆开  看了会 没敢动....怕装不上了..只改了负重轮....

如果是M1,豹2还要动用电烙铁,T-72方便些,连接线全部都是接插件,画个图做记号,很简单就可以分离上下车体。

网友:
我晕...那我还是搞下T72得了.....M1 豹2 留一边吧....

网友:
好钳工技术

网友:
曾经犯懒在履带区求过改装过的坦克,就是冲着99和老虎的车去的,结果石沉大海了
99车很多嘛,要分享的时候分一辆来爽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