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卡尺读数! 竟然读出来的是这样的。。

楼主(2009-11-12):
用的声卡示波器。。。
01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 0.0005
0001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 0.0010
0101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 0.0015
000001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 0.0020
010001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 0.0025
负数是
01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100000 = -0.0005

但是。。。
下面的 0.004 .0.005 0.007我晕了。。。。。
这是啥算法?

楼主:
喔。。。 可能脉冲时间长的地方不是空闲啊。。

网友:
肯定是坏了,换一个吧

网友:
不懂请高手详解。

网友:
把电池抠下来 等3分钟 再安上 可能会恢复正常

网友:
这个尺不是地球人用的。试试给火星人看看吧。

网友:
我没看出怎么回事。
这个跟我的1把广陆的卡尺有点像,CLK也是断断续续的,4BIT一段,每段对应一位数字,DATA是8421编码。但是看你的CLK波形怎么会有3个电平,我没想通。

网友:
还有,你的0.004怎么回事?是英制吗?怎么会有小数点后4位?公制的话,就是万分之一毫米啊!你的卡尺能精确到0.1微米吗?

楼主:
我用的英制显示。送出的数据应该是英制的。
因为是用的声卡装的软件当的示波器。所以可能有点儿失真。

实际上CLK波形应该是两个电平的 中间那个波可能是“失真”的原因拉的不够低。。。。毕竟是声卡。。。
另外我想问您。我用的两个三极管儿转换的电平。。怎么转出来的是负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我想问您。我用的两个三极管儿转换的电平。。怎么转出来的是负电压

网友:
一般是有2幀輸出,第一幀是絕對位置,第二幀是相對位置。你要取的是第二幀數據。
另外,測試的時候盡量用中間位置,最小分度可能是有跳數的。
你這個估計是BCD編碼的。

网友:
拿个好的示波器试试波形是否一样,这样就可以缩小查找范围。

网友:
输入阻抗太低,可以改成CMOS或运放输入

楼主:
业余条件。。 真没示波器。。。
好吧 晚上回去在试试 多谢诸位了

网友A:
BF2000的芯片,直接输出6个4位BCD码。低位在前,第6个BCD码内有方向(+-号)标志,回去找找芯片资料,不知还在不

楼主:
买了电平转换芯片。 之前用的三极管儿做电平放大。不知为何噪声太大。无法被arduino采集到。。。

哦对了。。 我准备用的是arduino方案 这样程序简单 而辅助电路不用那么多。

大家一起研究呀。。

kiww 能否找到芯片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BF2000的芯片,直接输出6个4位BCD码。低位在前,第6个BCD码内有方向(+-号)标志,回去找找芯片资料,不知还在不

老将出马必定搞定。

网友:
你的的数显精确到小数点后第4位?英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