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求教油直启动离合问题

楼主(2009-11-12):
我的50油直刚组好,昨天发动了一下,把旋翼头拆下来,空机试车。
发动是没问题了,但是一发动,转数就很高,逐渐把风门调小,一直到熄火,都没见过离合器分离。

但是没发动的时候,离合分离得很好,手拨启动杆带动发动机转而大齿盘不会转,可是如果带着大桨启动,岂不是很吓人,刚启动就把我给打了。

网友A:
发动机没有负载吧,你的主轴在么?如果主轴在的话看能不能用手停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没有负载吧,你的主轴在么?如果主轴在的话看能不能用手停住

这个方法不错,明天把大齿盘、主轴都装上,先不装旋翼头,试试看不熄火的最低转速是否可以抓得住。
感谢。

网友B:
主轴大齿都没装?装好再试吧,不装旋翼头总不成抓主轴吧?(抓主轴鹰爪功都不行,要出动拈花指) 静态时分离正常的话,启动时用手抓住旋翼头打不了人——看着势头不对记得打熄火开关甚至掐油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轴大齿都没装?装好再试吧,不装旋翼头总不成抓主轴吧?(抓主轴鹰爪功都不行,要出动拈花指) 静态时分离正常的话,启动时用手抓住旋翼头打不了人——看着势头不对记得打熄火开关甚至掐油管

顶楼上。最好弄个剪刀架在油管上,感到不对劲就一剪刀咔嚓下去。。。。。。

楼主:
大家是拿小弟开玩笑还是说真的呀?
我试了一下,保证引擎不熄火的情况下,可以非常吃力的抓住主轴,但是真的是“鹰爪功”啊,抓得我手都酸了。
拆下来看了,可以排除甩块和罩杯不同心的可能,因为有根启动杆把这两者穿起来的,所以不可能不同心。
又打磨了一下甩块表面以及摩擦条表面。

但是现象依旧,要么发动机熄火,要么就主轴、大齿盘跟着转。是不是离合摩擦条太厚呢?急死人了,新机呀。
真的可以抓住旋翼头吗,好怕怕呀。

楼主:
大家帮帮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是拿小弟开玩笑还是说真的呀?
我试了一下,保证引擎不熄火的情况下,可以非常吃力的抓住主轴,但是真的是“鹰爪功”啊,抓得我手都酸了。
拆下来看了,可以排除甩块和罩杯不同心的可能,因为有根启动杆把这两 ...

肯定可以抓住的,有一次我的油门反舵了都被我死死的捏住了。一定不能慌。你再试一下吧,有可能是你的摩擦皮太厚了

网友:
离合器问题,刚性不够,低转速已经张开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最后搞定了,应该是太富油了,导致转速低不下来。
把主油针搞到3/4圈的样子,就可以把转速搞下来了。

网友:
應用控調油门减速 ..主針是高速時才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