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9 失控了,求救!!

楼主(2009-11-12):
FF9 72M发射机,用扫频仪测试,拉天线5M距离比正常的控少了15dbm左右,高频头换到其他的控是正常的。老是给其他控干扰,应该主机有问题,请问高手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谢谢拉

网友A:
FF9也失控啊。。。慰问LZ。。。。

网友B:
检查下给高频头供电的插脚

网友C:
天9 失控 是0.0001%小概率吧,电不足,还是没插好啊?

网友D:
看看是不是机器天线同插针板的连接有问题。

网友E:
FF9
FF9看来也要降价了 ,目前不少人把FF9当宝放着

网友F:
强烈要求FUTABA给广大魔友一个解释!

网友G:
板凳,这个不是天九

网友H:
LZ应该表示强烈的谴责和抗义

网友I:
先说说你用的是什么接收机。按你的表述,应该是没有遇到实际的失控,你说“老是给其它控干扰”---这“其它控”指的是什么控?我知道有些厂牌的控能干扰邻近的频点。还有,你有没确ren过是不是同频干扰?

网友J:
您好,最近是查一下接脚,还有天线部分是否有脱落
一般就是这几个问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