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啥高科技FPV,2个平板 天线

楼主(2009-11-12):
洋人的视频接受 地面站

双天线接受 系统

这是个啥高科技; 难道飞机上有2套视频发射系统
从这里截的图

网友:
很正常吧?我们的机机也是两个接收,一个是接收OSD与摄像头信号的,一个是接收飞机上挂的摄像机信号的。

网友A:
这叫天线分集,如果一个天线的接收效果不好就切到另一个来传送或者两个天线交替传送。天线分集也能用两个天线同时在两个频道或者不同极化方式下传送。

网友:
我一开始以为老外用的是2.4G的控配合1.2G的视频!

网友:
还带语音的啊?啥意思呢,不过听出来是专业的喊话了

网友B:
天线阵列!看图片是这个意思!用一个功分器火耦合器将两个频率一样的定向天线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天线阵!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避免死角!坏处就是两个定向天线得信号都损耗巨大!不过按照录像看美国人没有超视距的意思所以损耗的信号应该不算啥!个人感觉他们不够精明!完全可以用一个全向天线配合一个定向天线来使用!经常在国外网站看人家的视频接收设备有两个天线插口!应该是一个全向一个定向的!很先进!但是这样的功分器我们国内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完全可以借鉴!这样就可以避免定向天线的死角问题!

网友:
我在研究一种多方位全向组成的大型天线阵  雨伞状的

网友:
1.2g的功分器和耦合器比较难买!但是理论上这些都是可以实现的!

祝你早日研究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线阵列!看图片是这个意思!用一个功分器火耦合器将两个频率一样的定向天线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天线阵!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避免死角!坏处就是两个定向天线得信号都损耗巨大!不过按照录像看美国人没有超视距的意思 ...

淘宝网大把,每路输入减少4分倍。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5a199a159be4b93d99820cc0e4e813d1.htm?cm_cat=0

网友:
BG5RJD 早点做出来。

网友:
他的高度表和速度表明显有问题

楼主:
专家

引用 网友A:
这叫天线分集,如果一个天线的接收效果不好就切到另一个来传送或者两个天线交替传送。天线分集也能用两个天线同时在两个频道或者不同极化方式下传送。

这个似乎是正解; 飞机上就一套发射系统;
地面2个天线, 接收机比较牛,可以自动切换到信号质量好的天线上去。
这个 视频接收机比较厉害; 叫yellow j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