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家都扫大齿盘?

楼主(2009-11-12):
我入手450以来重来没有扫过大齿盘,选择450两架,一架YT的GF一架YT的PRO,两架都没有扫过的,3D我也飞,炸机我也炸,但5个月以来一个齿都没有扫过,看别人的扫齿(包括一起飞的模友),总结有三点,1,选择了山寨的电机齿与大齿盘,副厂的电机齿看起来菱角分明,实际齿尖没有做好圆滑,与大齿盘配合起来有细小的咬口,还有副厂的大齿盘也做的不是很到位,这个要在实际使用中才体会得到;1,电机齿与大齿盘间隙没有控制好,电机齿与大齿盘应有0.1mm的间隙,以轻轻转动大齿盘在小齿盘不动的情况下有少许间隙为宜;3;电调的选择为非软启动形式,直接高速,导致电机齿打坏大齿盘。
      如没有叙述完整或者哪儿说错了请楼下的挨个拍砖!

网友:
炸机时不关油门,再好的齿也扫,金属大齿盘例外~
想炸机不扫齿,最好的方法就是养成在炸机前关熄火开关的习惯,正常模式的话把油门向下拉尽也行~

网友:
3D会扫呀,下来的时候,大奖受到外力不能转了,但电机却是85%以上的油门,你说扫不扫呢。

网友:
估计你也就是悬停,等你以后就会明白了,副厂原厂没什么区别,该扫还是扫

网友:
看楼主是10楼己上3d..有時间打HOLD..我老了看不清..近点.經常1...2呎或更低...手又慢眼又慢沒法打HOLD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 LZ 的炸机是 高空炸机 所以不扫大齿

扫大齿的 都是低空炸机

解释一下什么意思  所谓的高空炸机 就是 说飞机飞得比较高 当姿态不好的时候 马上就关油门 让飞机自由落体掉下来!!  一般会把主轴打弯 或脚架摔坏 或者把头罩摔坏 或尾管摔弯等 一般螺旋桨都不坏

所谓的低空炸机 是飞机在低空做动作 比如 贴地飞行 做彩虹 横滚 前后翻 等!!
在低空出现问题 尤其是在飞机做了一半动作 就把桨打在 地上 电机还处于高速运动状态 但是螺旋桨已经 不动了!~

这时候 炸的飞机 多半都会扫大齿、 碎大桨 烧电机 烧电调 坏横轴 主轴断 中联坏 尾管断 皮带断 头罩碎 有的时候连接收 带陀螺仪 还有舵机等全坏!

网友:
我的大齿盘和铝齿都是YT的原装货,一样扫掉~!!

网友:
3D后,我每炸必扫。
LZ的1.2.3可能性都与我无关。呵呵

楼主:
反正我也不是第一天飞飞机,我也3D,两个ID模式,一个85%-100%油门,一个全100%油门,-10~+10螺距切换,也炸机,不过我炸机都在草地上,炸之前油门锁定了,我不扫大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入手450以来重来没有扫过大齿盘,选择450两架,一架YT的GF一架YT的PRO,两架都没有扫过的,3D我也飞,炸机我也炸,但5个月以来一个齿都没有扫过,看别人的扫齿(包括一起飞的模友),总结有三点,1,选择了山寨的电 ...

你要挨拍砖了  当我在看你的帖时心里就这样想着,果然。
等你那天扫了再回头看这个帖吧。

网友:
我也不扫大齿,因为我是用铜丝代替锁大齿盘的螺丝,一旦炸机,铜丝就被切断了动力就不会传递。从飞60#起就是这样干的,效果很好。这是王元帅的发明,不过我不会3d。但是估计不会有问题。曾经很多次主轴炸断和炸弯,铜丝都没有断,只要大桨没有事就没事。

网友:
要少扫齿,普通模式炸鸡前迅速放空油门,3D模式,熄火降落模式。否则,扫齿概率会大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