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拆大桨夹的轴承?

楼主(2009-11-12):
想换大桨夹的轴承,但仿佛用螺丝胶粘住了,而且又是镶在的里面......应该如何才能吧它拆下来?难道要用大火烧?.....

网友:
我是直接找了个比轴承略小的套筒撞出来的。

网友:
用电烙铁加热,轻轻一敲就出来了。

楼主:
敲?向哪个方向敲...大桨方向还是中联方向?不是两边都有轴承向中间嵌进大桨夹么?

网友:
450吧? 问问题最好描述清楚, 而且这问题是常谈了, 搜索一下
两个轴承中间应该有隔, 分别往外敲, 不过大桨方向那个轴承应该没有上胶才对

楼主:
菲耐450V2的大桨夹,搜索了下....基本是加热+暴力...........尝试了加热,无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菲耐450V2的大桨夹,搜索了下....基本是加热+暴力...........尝试了加热,无效........
那就暴力咯

网友A:
把桨夹据开 轴承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桨夹据开 轴承就出来了

好办法

网友:
123说笑了!!!

楼主:
缺少暴力工具....打算找煤气炉狠狠地烧...

楼主:
楼上说用套筒撞出来的应该不是V2的桨夹?V2桨夹两个轴承中间是有间隔的(下图)在两个轴承都在的时候应该从哪边都撞不出来吧?

网友B(2012-10-06):
不过还是没有弄下来,就差火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