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这个电池如何焊?如何充电?

楼主(2009-11-12):
它是怎样焊的?
它如何充电的?

网友A:
好像是用专用的T型烙铁头焊的

网友B:
这电池好大的,

网友:
两电池之间直接用锡焊在一起,降低电阻而且结实。那两条金色的就是电池组正负极偶接口,接上充电器的充电线就可以充电了。

网友:
现在用的人越来越少了。

网友C:
真壮观 啊1

网友D:
是的,就是用T型烙铁焊的

网友E:
我就用一般的100W电烙铁扁头的+—加热了一推就OK拉!!!

网友F:
把烙铁头砸平也成~

楼主:
原帖由
老贾
于 2009-11-12 17:16 发表
是的,就是用T型烙铁焊的
老贾,这是我在5irc上潜水中得到的?
你应该知道怎样焊的吧

楼主:
在老贾地方买的EP电池并根据老贾的方法焊接的电池组
原文在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db=TECH&id=15266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