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遥控加装模拟接口

楼主(2009-11-12):
有一个遥控想改装一个模拟接口做模拟器用,请高手指点怎样改装,先谢谢了!

网友:
我不知道

网友:
费那个劲

网友:
应该是不费劲的,我也正像接出来个模拟接口,有人指点吗?

网友:
貌似将单片机输出的PPM信号经过三极管反相后输出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