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多小的图才可以啊!

楼主(2009-11-12):
我想上个头像啊。
可是已经把图搞得很小了,还是不能通过。
郁闷!

楼主:
哪位版主能帮忙不啊?
要是可以的话可就谢谢了哦!

网友:
lz不哭,找个好点的信仰吧

网友:
图片 可以到200K 吧

图片尺寸 小不见得 文件就小
格式也是非常重要的

格式用JPG 的感觉小些 要是BMP 的就比较大

网友:
没啥兴趣,拿分走人了。

楼主:
谢谢板凳上的兄弟!

网友:
走人拿分

网友:
图的KB数不只和大小有关,而且和图象的质量有关, 你最好下个能按文件大小要求保存的看图软件。 我知道的是光影魔术手,另存的时候有个文件大小选项的(如200KB),图象的大小一般800X600就够大了, 你上的是保证了清晰度,所以在200KB内就要缩小,你要是保证尺寸,如,800X600,那就要把图象质量(ACDSEE的保存里有这个选项)由100%下调到80%左右,如果还大于200KB, 就改成75%。。。

网友:
上网搜索快速改变图片大小,很小的两个文件,一个dll 和j什么文件,安装用,不要移动那个文件夹,对着图片直接右键改

楼主:
好心人还真是不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