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G4中遥控只有两个通道

楼主(2009-11-12):
刚装了刚G4, 四通道在PPjoy1.4中完全正常,保持PPjoy1.4开启状态,通过Emu3.3进入Realflight G4界面后,在controller菜单下只有interlink (G2)选项,打勾后进入Channel Mapping界面,只发现只有两个通道工作,另外两个不工作,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如果在Emu中将overide joystick controls打勾,进入G4 mapping后会发现只有油门一个通道带动四个通道联动,而无其他三个通道,真是怎么回事?
紧急求助!

网友:
joysticks
没设好

网友:
搜G4  音频
认真看贴能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这里的教程都看遍了,就是没找到解决两通道的问题,大侠们指点迷津啊!

楼主:
怎么没人指点啊,关键是哪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
运行emu后,会有一个Auto-Detect 的选项,点下试试

网友:
运行emu后,选中try to overcom loading problems 其他不选,试试看

楼主:
谢谢上面的大侠,我都试过了,最多有三个通道,重装后只有一个通道了。不知是不是emu版本或ppjoy的版本兼容问题,我用的是vista

楼主:
太奇怪了

每次进G4只有两个通道,有时3个通道,有时一个通道也没有。太奇怪了,前天晚上,我修改了一下PPJOY设置,在X,Y,Z, YRotation四个通道上改为0,1,2,3居然进入G4后神奇的出现了四个稳定的通道,校准后可以按下Finish,爽飞了半夜。

第二天一早醒来,意犹未尽,进入G4发现还是两个通道了,而且finish又变虚了,什么设置都没改,***后半夜里见了鬼了,这是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