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450 pro+401+9257=亚拓pro 原装???

楼主(2009-11-12):
对新手来说,这两个是不是难度一样,飞越的零件据说有些还要打磨,就算是高手也很不好调。感觉亚拓的更好调些,但是价格要贵500左右。对新手来说哪个合适呢?在练了模拟器以后的情况下?

网友:
都不适合。
模拟器练不出机械知识!调整会折腾死你

401换了吧,要么搞个低端的,要么搞个520,省心点

网友:
支持亚拓原产~山寨机永远是山寨机!!买它配件差不多!

网友A:
新手干嘛买pro?就买个飞越v2或者活动机,配上流行的中档电子设备就很好飞了

网友:
LS说得对啊,新手用不着轴传吧。
我们这边有个新手用轴传,伞齿硬是换到他叫。

网友:
同意LS,这样可减少损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干嘛买pro?就买个飞越v2或者活动机,配上流行的中档电子设备就很好飞了

说的好!米人另论。

网友:
2种鸡新手飞不出区别.. 要我选我选飞跃  2比1的价钱了

网友:
有米的上雷虎,上blade 400

网友:
我也是买的飞越的500,又不是去参加什么比赛,要是比赛的话,就上老狗了。

网友:
我也是飞越450 V2的,新手,现在悬停练习中,感觉不错!!!总结一句,经验是炸出来的!!!!!!

楼主:
LS的什么配置?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新手用不着轴传

网友:
刚刚装了一个平民机,XXD电调+电机  A123电池   240改401+262hB  MD933x3 飞越450V2碳纤 全机身换螺丝

网友B:
楼上的叫平民机,那我的450不是要叫“叫花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叫平民机,那我的450不是要叫“叫花鸡”了

叫花鸡好吃

网友:
其实亚托的,和飞越的你是飞不出感觉的

网友:
扯淡

啥叫 飞越的 打磨?? 听谁说的!  飞跃的有这么差吗??